胜利VC9807A万用表测试直流电压低

楼主(2024-11-27):
胜利VC9807A万用表,测试直流电压时显示偏低。测试10V基准电压时显示9.85V,表内部有好几个可调电阻,哪一个是校正电压的,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

网友A:
用ICL7129的4位半表,一般调基准的电位器是一个3296精密可调电位器。您的这个VC9807A万用表主芯片应该是ICL7129,所以你在其内部寻找一下这个3296可调电位器,这个就是调基准的。

楼主:
谢谢朋友!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ICL7129的4位半表,一般调基准的电位器是一个3296精密可调电位器。您的这个VC9807A万用表主芯片应该是ICL ...

9.85V 还能调过来?以前收了个 7129 的表,电位器拧到头都调不回来

网友:
一般都些误差的,要调必须要有标准电压对照来调要不会调乱,我以前也是胜利表9205会调上瘾有点不对就调表还换上面的元件换好的后来给搞坏了更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