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哪些支持3线I2S的DAC芯片?

楼主(2024-11-27):
不知道发到这个版块合适不合适,如果发错版块了就麻烦管理员移一下。

最近准备DIY使用独立DAC的收音机,要求只能使用3线I2S,目前在考虑的DAC是PCM5102A,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支持3线I2S的DAC芯片吗?

网友A:
9018 9028 9038相关系列的。

网友B:
基本audio DAC的都是3线 IIS接口,例如CS的音频DAC,PCM,TD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audio DAC的都是3线 IIS接口,例如CS的音频DAC,PCM,TDA

你刚好说反了,基本都是4线I2S的。

网友:
音频dac都支持I2S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刚好说反了,基本都是4线I2S的。

有些音频dac不需要主时钟mclk, 内部有恢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音频dac不需要主时钟mclk, 内部有恢复电路

大部分都是4线I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8 9028 9038相关系列的。

ES系列的貌似确实大多都支持三线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03162
本坛常老师制作,可以看看。9038 3线 DAC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3162
本坛常老师制作,可以看看。9038 3线  ...

看过这个帖子的。用9038太浪费了,收音机而已,音源太差,随便用个独立DAC就够了。ES90XX系列的DAC我也考虑过,确实支持三线I2S,但是是差分输出需要IV转换电路,外围比较复杂,我是想尽量找普通线性输出的DAC,这样电路可以简化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过这个帖子的。用9038太浪费了,收音机而已,音源太差,随便用个独立DAC就够了。ES90XX系列的DAC我也考 ...

爱好者的水平不一致,像我这种,拼一台机都费劲。高手直接整合一体板了,期待你的大作!

用高点的DAC,同时做USB输入信号的,做成收音 外接信号复用DAC怎么样?多了用高档DAC的理由,当让系统就复杂了。

网友:
PT8211合适收音机

网友A:
其实,最好是输出同轴,外接DAC

网友E:
tda1543 真正三线

网友:
区分带a的一个是iis一个是左对齐还是右对齐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爱好者的水平不一致,像我这种,拼一台机都费劲。高手直接整合一体板了,期待你的大作!

用高点的DAC, ...

我就是想做一体板啊。一体板比分体的干扰少很多,这对收音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收音/DAC两用没什么意思啊,专用DAC我可以做到香烟盒子那么小,全波段收音机也能做到香烟盒子那么小,收音/DAC两用的就要大很多了,而且电路更复杂,对于干扰很敏感的收音机来说需要花很多精力去处理干扰的问题,设计难度大致是2的2次方到3的3次方之间,也就是4-27倍,得不偿失啊。
当然,如果只是弄的能响,那就简单了,随便搞搞总能响的。但是显然这不是我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好是输出同轴,外接DAC

为什么要外置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做一体板啊。一体板比分体的干扰少很多,这对收音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收音/DAC两用没什么意思 ...

期待你的大作!用7751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tda1543 真正三线

TDA1543和TDA1387那个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你的大作!用7751芯片吗?

不是。我不玩775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期待你的大作!用7751芯片吗?

应该是473x系列,芯科用的三线I2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473x系列,芯科用的三线I2S

对。不过收音机貌似都是3线I2S

网友F:
引用 楼主:
TDA1543和TDA1387那个好一点?

1387指标好,1543应用的多
要我选,就选1545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不过收音机貌似都是3线I2S

3线4线就差一个主时钟, 主时钟和采样频率有固定关系,比如128倍, 256倍,512倍,3线DAC内部集成PLL电路来从fs恢复主时钟

网友E:
最好的是用es90系列的异步解码芯片,不需要信源提供mclk时钟,是需要一个独立晶振做mclk,这样信源的时钟抖动可以被屏蔽掉,dac的时钟抖动只于那个晶振有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线4线就差一个主时钟, 主时钟和采样频率有固定关系,比如128倍, 256倍,512倍,3线DAC内部集成PLL电路来 ...

主时钟的原理我知道,也知道可以通过外置时钟芯片来把3线I2S变成4线I2S。但是这样就又多了个芯片,电路就更复杂了,关键是干扰也多了。
所以最优方案肯定是本身就支持三线I2S的DAC芯片。但是DAC芯片是否支持3线,那是厂家出厂就决定的,不支持3线的就是不支持。我接触过的都是4线的,所以我才发帖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87指标好,1543应用的多
要我选,就选1545

又出来个154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是用es90系列的异步解码芯片,不需要信源提供mclk时钟,是需要一个独立晶振做mclk,这样信源的时钟抖 ...

又在考虑ES90系列的DAC,我测试看看先

网友:
1545是1387同门师兄,声音比1387更醇厚,多用在飞利浦自家CD机和CD随身听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