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电路大师设计一个自动照明灯电路

楼主(2024-11-27):
大家好!我的收音机刻度盘中增加了背景灯照明。但是常亮有点耗电。所以想恳请坛里的电路大师帮我设计一个自动照明灯延时电路。就是在转动调谐旋钮时,照明灯会自动点亮,延时几十秒后,又可以自动关闭。再次转动调谐旋钮时,又重复上面的过程。这个电路用纯硬件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
纯硬件可以实现
我开始的设想是在旋钮上加鼠标滚轮那种AB编码开关,检测到AB相位变化后,点亮照明
后来想,取本震振信号放大,检测频率变化
最后想为什么不用低功耗的LED呢,比如绿色的小贴片高亮LED,1mA的电流就能达到晃眼睛的程度了

网友:
白色LED不一定好看,个人感觉橘色LED发光颜色比较接近小灯珠

网友:
可以用TTP223触摸按键模块解决,靠近调谐旋钮处安装,利用该模块的点动——动作后延时12秒复原的功能来达成目的。

网友A:
目前市场上的高亮度LED只要0.5mA就可以发出明亮的光线,最低供电电压大于4V的还可以把两只LED串联起来进一步提高亮度,这并不需要增加调谐照明部分的电流消耗。收音机的调谐照明使用“自动控制”,机械方案会使调谐手感变差,IC自动控制方案大概率会消耗更多的电流,这两种方案通常认为得不偿失。

网友:
赞同两位元老的意见。换成LED就行了。我有两个机器都把原来的指示/照明灯换成LED了。白色的LED
比原来的小灯泡好看的多。

网友:
调谐轴上拖动一个编码器,也就是鼠标用的那种,编码器输出再通过555一个延时开关控制照明灯。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我目前装的是LED,电流在5毫安。按大家的思路,用IC的话得不偿失,因为控制电路比LED耗电。那就让它常亮吧

网友B:
有一种测电笔是用3个三极管串联后驱动LED工作的,对感应非常敏感。
可以照此做一个,加个法拉电容延时,将基极线引出机外,平时不耗电,用手触摸后三极管导通灯亮。如果手摸无法触发,可以把正极线也引出来,同时触摸。
这样设计,想看刻度时摸一下就行,不用转动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我目前装的是LED,电流在5毫安。按大家的思路,用IC的话得不偿失,因为控制电路比LED耗电 ...

把LED的电流调到2-3毫安试试,估计亮度也够,选橙黄色(钨丝灯泡色)比较自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测电笔是用3个三极管串联后驱动LED工作的,对感应非常敏感。
可以照此做一个,加个法拉电容延时,将 ...

这个是好思路。

网友:
额外加背光,可以考虑振动传感器+延迟电路控制LED发光二极管
振动传感器TB有售,很便宜;还可再加个光控电路,光线强的时候禁用背光
自己在网上搜一下,延迟电路应该很多

网友C:
德声的PL600就有这种模式,楼主可以找德声的收音机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D:
555触摸延迟开关适合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我目前装的是LED,电流在5毫安。按大家的思路,用IC的话得不偿失,因为控制电路比LED耗电 ...

换成翠绿高亮,0.5mA 就能亮瞎眼。

就这个颜色特别夸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德声的PL600就有这种模式,楼主可以找德声的收音机电路参考一下

这种都是程序控制的了,单片机或者DSP。

网友:
引用 网友D:
555触摸延迟开关适合你。

555太大只了,而且静态耗电比较大。
有触摸控制开关的专用IC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都是程序控制的了,单片机或者DSP。

可以考虑一下霍尔元件控制+延时电路,调谐轴上加磁就行

网友:
省钱又省事的办法——在收音机底部加一个无锁常闭开关,拿起收音机时灯亮,放下收音机时灯灭。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目前市场上的高亮度LED只要0.5mA就可以发出明亮的光线,最低供电电压大于4V的还可以把两只LED串联起来进一 ...

希望推荐一下,找不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希望推荐一下,找不到,谢谢!

亿光 25-21SURC/S530
这是我常用的一款贴片LED,24V供电时,串一个22K的电阻,都晃眼睛

楼主:
综合大家的思路,我认为还是触摸开关加延时电路合适。触摸点连接在收音机的金属装饰条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大家的思路,我认为还是触摸开关加延时电路合适。触摸点连接在收音机的金属装饰条上。

对的,这个方案使用体验最好,有很多现成的微功耗触摸控制ic可以用,采用贴片元件的话,可以做得很小,塞收音机内部空间也容易,可以百度一下具体电路。

网友G:
触摸开关是否会带入干扰源?我还是觉得高高度led串联调到小电流常亮的方案最省电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触摸开关是否会带入干扰源?我还是觉得高高度led串联调到小电流常亮的方案最省电最省事。

我用555做的触摸延时电路没有干扰,目前已经成功了。详情看下我的另外一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