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座子排上用场了

楼主(2024-11-27):
    手头的399坏的坏丢的丢没的玩了,又购了几个拆机的回来。以前有几个弄坏是测试时一脚脚反面焊接弄错的,焊接又不方便。这次想给弄个底座换换管子方便些。想起折腾DT930F表时拆下了测量三极管放大倍数的座子,当时见是镀金座子没有丢掉。翻翻几个装东西的盒子找着了,不需要的脚剪了,需要的焊上,金闪闪相当满意

不到半小时就测出399原始的大概电压值

楼主:
最接近7V的一个与电池背靠背测试只跳几个微伏

前几天焊的一个硼的很欢

网友A:
俺有的四只脚的座子,不过脚间距略大一点,需要弯折才能插进去。

其实用那种双排圆针的座子,或者两排单片的并在一起,管脚间距刚刚好。

网友B:
镀金圆排针插座是非常好的替代插座。微伏的跳动会与放大倍数如7V、10V时翻倍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金圆排针插座是非常好的替代插座。微伏的跳动会与放大倍数如7V、10V时翻倍增加。

这是7伏原始电压测试没放大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7伏原始电压测试没放大过的。

奥,没注意是背靠背测量,只看表显示的电压,那这个399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有的四只脚的座子,不过脚间距略大一点,需要弯折才能插进去。

其实用那种双排圆针的座子,或者两排单 ...

那双排圆针的座子好像是给这种4脚元件专配的插孔内有弹性压力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双排圆针的座子好像是给这种4脚元件专配的插孔内有弹性压力的吧

圆插针的插座内有弹片。

网友:
我现在设计板子时LM399和ADR1399都改用2.54mm等间距的4脚封装了,直接焊镀金圆排母座,效果不错。

楼主:
不用电池背靠背,使用网络电阻分压也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