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份华球t302的电路图

楼主(2024-11-27):
能测量电压,电流没反应,找不到问题

网友:
好老的万用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电路图都排查了,都没问题,就是测电流没反应,感应线圈并联的这个电阻4.7千欧,比图纸上大,难道是这个原因么,测电压正常,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什么问题,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