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正用在兴头上坏了,求助。

楼主(2024-11-27):
没玩过模拟示波器,最近刚收了个泰克2445B,成色还不错,拿到手随便用了下感觉还行,今天打算测量电磁炉整流桥后面的滤波电路电容两端的电压和谐振电容两端电压,把示波器电源的地断开,用普通100:1高电压探头测的,电磁炉工作在2200W和2600W,发现电磁炉滤波电路的输出电压根本不稳定,峰峰值居然有314V,看波形,这滤波电路感觉和没有都没啥区别。
然后又测了下谐振电容两端电压,在1000V多点。
但是谐振频率只有21khz多点,和我用电桥测的电容电感算的谐振频率27khz差距有点大。
然后过了大约十几分钟,示波器屁股突然噼里啪啦的声音很大同时发出很大的烧焦烟雾,吓得我赶紧断电,但是断电过程中似乎示波器显示还正常。拆开示波器,并没有发现有烧焦的地方,闻了闻,基本锁定糊味最大的地方就在电源板那两个蓝色大电容处,见最后一张图电源板最右边那蓝色大电容的黑色壳子。费了老半天劲拆下电源板,但是外面那个黑色盖子怎么也拿不下来,是可以晃动的像是有卡子卡住的?但是螺丝刀撬不下来,都快撬变形了,有点舍不得。来求教坛友怎么拆下这个黑色外壳。
话说,我好像无意中发现点别的问题了,刚刚又仔细拿起板子闻了闻,发现味道最大的地方在板子另一面,仔细一看有个电容爆了。并且位置就是和背面的大电容在一个位置。话说这玩意有没有毒。

网友:
RIFA 又立新功!!!

网友:
安规电容挂了, 更换了即可

网友A:
电阻好像也烧了

网友B:
电磁炉是热地,是不是没有使用隔离变压器造成的故障?

网友:
        直观除了电容爆了,相邻左面的电阻和下面的什么也烧焦了,都得更换。

网友:
应该用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C:
刚刚使用一会儿,就发生故障!看来上家是个高手,知道存在问题。所以出手。要好好查一下下放心。二手货就怕遇到这种事情。上家知道但他不点穿,他脱手了,你遭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好像也烧了

这个牌子的电容连梅兰日兰UPS里都有,这种封装的与国内70年代环氧封装的没啥两样,我拆板子时看到电容是金属化纸介电容,外壳都因纸吸潮鼓起来有裂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是热地,是不是没有使用隔离变压器造成的故障?

当时是已经测完了电磁炉关机之后十几分钟示波器爆的,当时我拔下电磁炉电源插头,然后几秒钟就爆了,爆的时候只有示波器上着电。

网友D:
又得够楼主折腾一段时间,慢慢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得够楼主折腾一段时间,慢慢研究了

哎,所以我想再弄个模拟示波器,前些天闲鱼看见卖2465B开机没有扫描线的,没敢收,怕显像管有问题。

网友:
不管怎么样,tek的老模拟机电路板也挺好看
  --电源故障,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好修的。主要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板子观后感:俺是不是最好买4根小肖特基取代现在用的600V8A整流桥

网友:
我有个泰克的示波器啥型号来记不清了,跟你这个差不多吧,好几台示波器用不到在吃灰,话说电磁炉不建议测波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时是已经测完了电磁炉关机之后十几分钟示波器爆的,当时我拔下电磁炉电源插头,然后几秒钟就爆了,爆的 ...

你不是说炸的时候示波器都还正常工作么 那应该就没事,你看我还拍了个我的电源炸鸡时冒烟的

而且因为当时吓了一跳,楞了几秒钟才想起来拍照(加上手机也不是拿起就能拍),所以烟已经淡很多了 罪魁祸首

习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使用一会儿,就发生故障!看来上家是个高手,知道存在问题。所以出手。要好好查一下下放心。二手货就怕 ...

如果是 RIFA 的 X 电容炸,那就是正常现象 看上贴 而且除了上贴的 3630,我的 6626 电源,6060 电子负载和 3458 万用表全炸过

这电容就是要炸,如果你说知道那就是所有人都知道 RIFA 电容一定会炸:你买的所有英美系仪器都有这个“故障”,“问题” 只不过何时发生不知道而已

网友F:
LZ测的是电磁炉功率谐振电路这边,因此探头和探头GND是接在谐振线圈两端,探头GND也是热端,会不会以下原因削弱了Y电容性能。
电磁炉的高频高压-》探头的GND-》Y电容公共端子-》再经过Y电容-》市电线-》电磁炉市电线,构成回路。回路高频高压使Y电容变性了。

网友G:
你们竟然都能看出那电容是RIFA,话说RIFA名声这么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竟然都能看出那电容是RIFA,话说RIFA名声这么差么?

无它,久病成良医耳,你看我们坏了辣么多仪器,都是这个电容,望闻问切下来不是它是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说炸的时候示波器都还正常工作么  那应该就没事,你看我还拍了个我的电源炸鸡时冒烟的

我和你这个差不多,当时那股烟,简直和发生火灾一样,

网友:
把那几个RIFA的透明方块电容都换掉就好了,RIFA这个电容臭名昭著,每一台TEK24xx示波器都会爆这个电容,黑色壳子里那两个蓝色电容质量很好的,示波器坏了它都不会坏,不用动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和你这个差不多,当时那股烟,简直和发生火灾一样,

这事,经常折腾欧美系仪器的都习惯了 不炸过几次 RIFA 电容算什么仪器的玩家

网友:
论坛上都是郎中,会诊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测的是电磁炉功率谐振电路这边,因此探头和探头GND是接在谐振线圈两端,探头GND也是热端,会不会以下原因 ...

示波器探头100倍衰减,等于示波器只分到了很小的电压,示波器上好像标的输入最大电压400V还是300V的?可能就是怕直接输入电压太高击穿了示波器里面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是热地,是不是没有使用隔离变压器造成的故障?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示波器测量一块线路板 , 里面有可控硅直接接市电调压,只听砰的一声,家里的空开也跳闸了,还好示波器没坏,分析原因:示波器测试棒鳄鱼钳一端接地,可控硅一端接市电火线,火线零线直接相碰短路。
之后用了非常简单的方法,使用手持示波器,不管怎么测量都不会出现这类短路事故了。

网友H:
Tektronix 2465B是一款四通道 400 MHz 便携式示波器。
2445B和2455B分别为200和 250 MHz 版本。 CRT 是154-0850-01。

2466B是在日本发布的 4 通道 400MHz 索尼/泰克型号,使用较小的 CRT 在较高的阴极电压下运行,以提供更亮的显示以帮助拍摄波形。它不是 MCP CRT。
2467B与 2465B 相同,只是 2465B 使用传统 CRT,而 2467B 使用微通道板 CRT。 MCP CRT 能够以快速扫描速率实现明亮的迹线,特别是对于一次性或低重复率信号。

2465B 是倒数第二代模拟泰克示波器。

2465B 中的水平放大器由Art Metz和Ken Schlotzhauer设计。阿特·梅茨也参与了触发器的研究。 Art Metz 和Walt Ainsworth设计了扫帚。

选项

选项 01 (DMM) 添加了一个 4½ 位全自动量程数字万用表,可测量直流和交流电压和电流、电阻、dBV、dBm、连续性和温度。
选项 05 (TV) 在通道 2 输入和 TV 触发耦合模式中添加了 TV(后沿)钳位电路,允许选择水平或垂直同步脉冲以获得水平行同步或场同步脉冲触发。
选项 5H 是选项 05 的 HDTV 版本。
选件 06(计数器/定时器/触发器)允许精确的时间间隔测量、事件和频率计数、事件延迟触发和逻辑触发。
选项 09 添加了选项 06、CTT,以及 17 位P6407 字识别器探头。
选项 10 添加了用于远程控制的 GPIB 接口。
选项 11在仪器的后面板上添加了两个探头电源连接器。仅在 1989 年的目录中出现。
选项 22 表示示波器最初附带两个额外的探头。
选项 46 是军用版示波器 (OS-288/G) 的名称,包括选项 10 IEEE-488 接口和 2 个探头。
选项 1E 向选项 06 和 09 添加外部频率参考 (EFR),以提高精度。
选项 1R 是 19" 机架安装配置。
特价套餐

2465BCT - GPIB 接口、计数器/定时器/触发器、字识别器。
2465BDM - GPIB 接口、计数器/定时器/触发器、字识别器、DMM。
2465BDV - GPIB 接口、计数器/定时器/触发器、字识别器、DMM、视频触发器。
主要规格
     — 2445B —
带宽        200兆赫
     — 2455B —
带宽        250兆赫
     — 2465B —
带宽        400兆赫
     — 2466B —
带宽        400兆赫
     — 2467B —
带宽        400兆赫
     -常见的-
扫描速率        500 皮秒/格
渠道        四个独立通道
垂直的        2 mV/div 垂直灵敏度
光标        增量电压和增量时间光标
显像管读数        比例因子、触发电平、电压、时间、频率、相位和比率测量以及模式指示器
扳机        具有“放手”自动电平触发功能的高级触发
触发带宽        最小 500 MHz
输入阻抗        50 Ω/1 MΩ 输入,带 50 Ω 保护
探头        两个或四个P6137 ×10 探头,1.3 m

楼主:
引用 网友H:
Tektronix 2465B是一款四通道 400 MHz 便携式示波器。
2445B和2455B分别为200和 250 MHz 版本。 CRT 是154 ...

我有个2445B用用行了,2465B太贵了,前段时间有人出一台2465B故障机,开机荧光屏不亮,我怕灯丝断了或者显像管漏气没敢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