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超线性抽头是几%?

楼主(2024-11-28):
忘记了,12%?18%?其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思考了一下,应该是内阻降到和三极管接法差不多时候的那个抽头比例就是最佳比例,因为再加深内阻也不会降 ...

原理上讲,降到极限就是三极管啊!

不是100%反馈,那么内阻就是要比三极管大。

网友B:
多少都行吧,反馈深浅而已。假设0.5,内阻可以降到400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少都行吧,反馈深浅而已。假设0.5,内阻可以降到400欧

能降这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降这么多?

可能降得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降得有点多

这还带弹簧啊。三极管接法内阻才多少,你这降得确实有点多。

网友:
是12?18?常规没有这样用的,通常牛也不选这比例,假忘记真不懂。

楼主:
我记得EL34、6L6是43%,6P1要少一点,具体多少忘记了

楼主:
打算重绕这个牛,但说明书这个可能有错,40匝抽头?

楼主:
一直在猜,400匝(10%)?1400匝(35%)?……

网友:
根据前辈们的经验、6P1超线性抽头取23%。6P14取43%的较多。

网友B:
我思考了一下,应该是内阻降到和三极管接法差不多时候的那个抽头比例就是最佳比例,因为再加深内阻也不会降到比三极管接法低

网友:
       6P1标接的内阻为40K,6P1三接的内阻大约为2.4K(从三接曲线图中大致计算所得),如果反馈降低内阻的幅度与反馈幅度成线性比例变化的话(可能不是成线性比例,可能是非线性的,如果是非线性的,就不能这样计算了),可以这样计算超线性接法的内阻

      超线性接法内阻=三接内阻+(标接内阻-三接内阻)*超线性抽头比例

     *超线性抽头比例指的是从电子管阳极到电子管帘栅极的匝数/电子管阳极到电源的匝数。

      例如40%抽头的超线性接法,内阻=2.4+(40-2.4)*40%=2.4+37.6*0.4=2.4+15.04=17.44千欧
      10%抽头的超线性接法,内阻=2.4+(40-2.4)*10%=2.4+37.6*0.1=2.4+3.76=6.16千欧

     三极管接法就是这个抽头的匝数比为零了,就是曹版说的100%的负反馈了。

网友:
       另外请教大家,我上面说的抽头比例,
(超线性抽头比例=从电子管阳极到电子管帘栅极的匝数/电子管阳极到电源的匝数)
       不知道和大家公认的习惯抽头比例是否相符。还是倒过来的
(超线性抽头比例=从电源到电子管帘栅极的匝数/电子管阳极到电源的匝数)
       我这里有一个KT88的40%抽头超线性接法的曲线图,请问各位师傅,这个40%是上面第一种算法还是第二种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讲,降到极限就是三极管啊!

不是100%反馈,那么内阻就是要比三极管大。

有道理,所以其实要考虑失真内阻和输出功率最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