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比较蠢的问题扫频仪扫中放应该怎么接线?

楼主(2024-11-28):
能找张电路图给我举一下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地短路天线与震荡,不让他们工作
2,扫设置好5个频点,当然中点频率就是你的机子额定的中频率
3,扫 ...

三极管检波的怎么接?

网友:
我一般是这样用的

本振不断开,收音机调到高端1MHz以上无信号的位置,让输入回路对465kHz失谐,此时本振频率至少是465kHz的三倍,这样本振就没影响了
扫频信号接天线回路,要接衰减器,这个信号是uV级的,扫频仪不能输出这么低的信号,或者直接在扫频信号上接一段环形的导线,放置在磁棒天线旁边即可,通过调节和磁棒之间的距离并配合信号源控制信号幅度,当然,你有环形天线的话也可以用
扫频输入,如果是直流输入端口,接检波输出端,如果是交流输入端口,接最后那个中周的次级(最好串一个1k电阻减少影响)
AGC不用断开,先大致调出中频曲线,然后通过调节扫频信号的幅度来观察AGC是否起控,方法是逐渐增加扫频信号的幅度,观察中频曲线高度变化,当中频曲线高度变化比例开始明显小于信号输出幅度变化比例时,证明AGC开始起控了,此时把信号输出幅度调回30%左右就可以了,测试时要保证AGC不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