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老旧收音机改为多时段定时收音机

楼主(2024-11-28):
由于本人爱听中国之声的“此时此刻”时刻关注天下大事,但有时会忘记准点开机而错过。一般普通收音机(如牡丹7410)无定时功能,或一天只能定时一次且时长不可控,于是考虑用一KT316T微电脑定时器(需将原12V改为5或6V)去控制收音机定时多次开机,听几分钟后就关机。如   7:00开-7:03关,8:00-8:03.……可全天候控制,效果还是很有味道的。

网友:
外挂的话,只需要把定时器改一下,继电器触点跟原交流线路断开,跟收音机电源开关并联起来就可以了。
或者,如果收音机支持外接电源的话,把收音机电池卸掉,外接电源适配器直接插到定时插座上,收音机自己的电源开关保持打开就可以了,都不用改线路。

网友:
这东西不是装电池的么?哪有电源

网友:
如果只是要求简单的定时的话 还是好弄的,方案也比较多的。、

网友:
使用手机定时,然后打开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