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管?

楼主(2024-11-28):
今天得到一个管,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管,场效应的不是这字母的。

网友A:
是场效应管7N60,7A 6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场效应管7N60,7A 600V

谢谢。但是我以前买的场效应是:FQPF字母开头的,这个是DYM。不同字母开头的意义是什么呢?度娘没有说。

网友A:
不同字母开头的意义是什么:生产厂家或批号(批次)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字母开头的意义是什么:生产厂家或批号(批次)不同

明白,谢谢,,

网友:
这个是国产的,当然不是fqpf开头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以前买的场效应是:FQPF字母开头的,这个是DYM。不同字母开头的意义是什么呢?度娘没有说。

FQPF字母开头的,这个是DYM

这个是村里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以前买的场效应是:FQPF字母开头的,这个是DYM。不同字母开头的意义是什么呢?度娘没有说。

FQP7N60 就是 Fairchild 生产的摸死,F 就是 Fairchild,Q 就是 QFET 系列

(FQPF 和 FQP 是一个东西封装不同)

同样的东西,如果是意法半导体做就是 STD7N60,英飞凌做就是 SPW7N60,然后 Fairchild 已经烧纸了,你现在买到的 FQP7N60 要么是库存、拆机要么是假货 至于 DYM7N60,就是某个叫 DYM 的厂家生产的 7N60,至于这个厂家是谁,假货宝没有,目录商也没有,你度娘当然也度不出来:谁知道是哪个山上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FQP7N60 就是 Fairchild 生产的摸死,F 就是 Fairchild,Q 就是 QFET 系列

这就是tmd遥遥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FQP7N60 就是 Fairchild 生产的摸死,F 就是 Fairchild,Q 就是 QFET 系列

谢谢,我查了宝宝的价格比创创的低很多,电动车的如果换上宝宝的,怕有危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以前买的场效应是:FQPF字母开头的,这个是DYM。不同字母开头的意义是什么呢?度娘没有说。

DYM 7N60F SMC Corporation of America Product .  美国 SMC 公司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DYM 7N60F SMC Corporation of America Product .  美国 SMC 公司产品。

谢谢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