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多是玩电路折腾的玩家,必定也是修车高手,我说的没错的话,留下你的修车经历

楼主(2024-11-28):
从第一辆摩托车09年到现在两辆汽车,大毛病搞不了 小问题基本都是自己修,想必大家也都是跟我一样的折腾能手啊,家里工具一大堆

网友A:
大意失荆州,废品店买了一辆五羊本田125泡水车,发动机经过全面清洗,试车,一打就着,声音特好听,但是一分钟不到就熄火,拧油门也没有用,但是过一会又能打着,如此折腾好多次,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放一边,看着挺漂亮的车。
因为放在自己家门口,影响小车出出进进,邻居颇有微词,老婆也不高兴,后来做废品卖了
直到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意识到应该是油箱盖通气口堵住了,油箱里面成负压了。可惜已经没有了然后了

网友B:
斯巴鲁车主啥都自己修,去店里是不可能的
钣金喷漆、更换机油机滤、更换刹车片,刹车盘,更换减震器

网友:
以前自己搞,现在不想搞了,小毛病几十块钱,

网友:
除大修发动机,修理变速箱不敢搞,其他都自己干,换发动机,换离合器片,换胶套。

网友:
修脚蹬子算吗?

网友:
第一辆摩托车93年到现在,摩托除了外胎搞不下来,其他都自己修。

网友:
90年代重庆50,80摩托车大修都自己弄,换变速箱齿轮都会那个时候没有钱,买的都是破旧的,回来都是自己修理后使用。

网友:
换机油,换刹车片都自己来,哈哈!

网友C:
我的第一辆车应当是幸福,250K,两行程发动机,一天不修理他也不走,单缸连吃带拉杠,没有进排气阀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第一辆车应当是幸福,250K,两行程发动机,一天不修理他也不走,单缸连吃带拉杠,没有进排气阀门,。

除非您汽油里不舍得加机油,否则不可能拉缸、一天不修理不走 —— 250发动机挺耐用,70年代广泛应用于载客/拉货三轮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非您汽油里不舍得加机油,否则不可能拉缸、一天不修理不走 —— 250发动机挺耐用,70年代广泛应用于 ...

没说清楚,是说进气和排气,启动用脚踹,当时的技术不行配件贵不好买,里面的扇齿轮用气焊修补,用手工锉,然后用氢酸鎵鲤渗碳蘸火,可能用词不准,要制作齿轮必须用18铬锰钛,修过离合器的大鼓,换过里面的胶木块,它的曲柄是活的,可拆的,和汽车不一样,没有瓦里面是滚珠轴承,是圆柱体,拆开容易装上非常不容易。装好不漏油更不容易,它的排气和进气都在缸筒上所以缸筒的开口处的磨损比其他地方要大,而普通汽车最大的磨损处是在缸台儿以下部位,最得意的事是制作过活塞第一次做好后着车一会就灭,原来是活塞顶部要比裙部直径小0.4左右,改进后这会又上测试这会儿好多了,不但着走两步,还有问题,拆开进一步发现活塞的裙部不是圆的是椭圆,轴向小受力面大,这会改进后更好了可以救活用了。250K的话题太多了,时间久远记忆有些不准。

网友:
摩托车啥都会修就是搞不下来外胎?你确定不是在搞笑扒胎算是最基础的修车活了,两根撬棍就能搞定,铝轮毂的话还要加两片尼龙片垫着。我从初中暑假开始就帮着老爸修拖拉机,那时候干不了技术活,也就是换个轮胎啥的,经常换的就是大个的人字胎,轮毂有分体的有一体的,分体的是上下两片铸铁的,中间用螺丝拧紧,拆装都很容易,一体轮毂就只能上大撬杠了,掌握了诀窍也不难。摩托车外胎也是一样的道理,两个撬棍轮流撬开边缘就能拿下来了。

网友:
真有感触,我的车向左转向灯接触不良,时亮时不亮,折腾好几年了,还专门查了电路没有问题,但就在上周,我突发奇想,把右边灯泡换到左边,试一下,结果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岁数大了两轮黄牌不让骑了,只能骑小蓝牌了,早期的都是白金点火,自己做,改成电打火,能省油,不用再被扔半道上了,

网友:
发动机舱里的东西几乎不碰,不是不想碰,而是太费劲。现在汽车结构紧凑,部件一个压着一个,为了掏一个部件,往往要层层拆卸。还不像收音机可以坐着拆,拆汽车要各种体位……

网友:
  我折腾过自己的杂牌国四电喷太子摩托车,最后忍受不了它的故障频发,直接花7千多换合资摩托车,省油又省心。本想买一套拆气门的工具给旧车发动机“开颅”,后来觉得修好了也没啥用,就开去车行换回了5百现金。

网友E:
我的摩托车,越野车全是自己修,因为是真爱,还有是底盘高,不需要举升机。发功机也是自己修,汽油机柴油机都自己修过。我的轿车就不自己修了,对于我只是个交通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摩托车,越野车全是自己修,因为是真爱,还有是底盘高,不需要举升机。发功机也是自己修,汽油机柴油机 ...

能修发动机的是大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斯巴鲁车主啥都自己修,去店里是不可能的
钣金喷漆、更换机油机滤、更换刹车片,刹车盘,更换减震器

自己还能钣金喷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自己还能钣金喷漆??!!

没啥难度 胶棒拉,角磨机打磨,刮腻子,400目砂纸打磨,上漆,看平整度
2000目砂纸适当打磨,再上漆,镜面剂抛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没啥难度 胶棒拉,角磨机打磨,刮腻子,400目砂纸打磨,上漆,看平整度
2000目砂纸适当打磨,再上漆,镜 ...

用什么漆?   。。。。

网友:
算是第一次修车吧,当时我还没驾照呢,媳妇有驾照买的车,开在村里撞到草里的大石头,前悬挂相关零件损坏更换。4S修完之后方向盘自动向一边歪,手动强制扶正后也能跑直线,就是松手后自动歪向一边,向修车的4S询问说是四轮定位没做好,本店也没有四轮定位,他们也是找外边做的(确实没有,当时那4S是刚开起来还是在搬家时间长忘了)。我自己判断既然方向盘手动扶正能跑直线并且不震动不吃胎那四轮定位应该是没毛病,这车是电子助力,在说明书中提到过整车断电后电子助力校准数据会消失。那我就想,有没有可能虽然前悬挂相关零件已经装好了只不过是校准数据没更新导致的?于是就找了段大直路停好车后,拔下电瓶夹子全车断电5分钟,然后装回后正常发动车,按要求以60以上速度跑直线500米以上,重新校准EPS数据,然后果真车就没问题了能跑直线了。

网友:
自己修了45年的车了,从自行车到助力发动机,四轮的没修过。90年代买了一个48CC自行车专用发动机,从安装调试到维修改进革新都是自己弄。早期的白金点火太落后,自己改绕磁电机改的可控硅电子点火,点火线圈直接用130汽车上的。但这机器太爱脏裤子,骑着它没一条裤子是干净的。还有一次看到从杭州路立交桥下来一位收破烂的,车子后面是纸盒子,浑身黑乎乎只有牙齿与白眼珠是白的还有自从骑上这机动车体重激增,吃饱了坐上去就等着长肉,所以立马把两辆带发动机的车子都处理了,骑自行车3年才减下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什么漆?   。。。。

补漆笔,我的是富士重工原厂补漆笔110元一瓶
或者下单鹦鹉的那种调色漆,调的准不准不确定

网友:
修车本身难不难,但是对普通人又比较难,因为没有举升机,地沟,很多时候是想自己修没机会。另外,修汽车其实还好点,修摩托车,电动车这种,全程蹲着,累死了。修汽车好歹蹲着的时间少,大部分时间要么仰着脖子,要么躺着往上看。

网友:
这都是修车的大佬啊我上中学时候学过老解放,圆头的,大修发动机磨瓦等,当然了是给师傅打下手,还修过摩托车250,铃木AX100!劈箱换变速拨叉齿轮都干过!

网友:
马自达CX-7,抬头显的显示小屏老化,完全看不到,买一个新的要大几百元,维修店还要人工费,自己琢磨应该是偏光膜老化,10块钱包邮一块偏光膜,就自己开拆,果不其然,成功搞定。
还有倒车摄像头老化、也是自己搞。
卡罗拉的火花塞故障,4缸变2缸3缸,也是自己买来换。

主要是小电气之类的,大件没环境条件搞啊

网友:
大费时间了

网友:
摩托车试过换机油、换链条、调气门,基本上没有搞不定的活,汽车就不行了,钣金、调漆真做不来,没有升降机换机油也是个难题。

网友:
每年换换机油空滤洗一下节气门
上个月ABS灯亮了,查了传感器没问题,后来拆ABS泵开壳查到是银线接触不良,焊接花了一天时间

网友:
不好意思俺不会开车,能开走但是没驾照!

俺家领导的车出了小问题都是俺处理的,比如后视镜刮掉了俺给按回去、底盘的护板的固定螺丝孔豁开了俺给补上去、拆开保险丝盒装行车记录仪、清洗或更换空调过滤 ...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大意失荆州,废品店买了一辆五羊本田125泡水车,发动机经过全面清洗,试车,一打就着,声音特好听,但是一 ...

,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

网友:
家里工具也是一大堆,改装电路,换机油,刹车片什么的简单的都是自己搞定

网友:
老解放CA-10,早上必须摇几把着车,有一次从长沙回东安,后面拖挂一个拖车,那时候没有高速,没有柏油路。拖挂车一路上哐当哐当响个不停,有时候遇到路况好一点,后面不响了,还必须回头看一下拖挂车是否还在后面跟着。
最悲催的是,快到县城了,油箱空了,用小管子从里面把剩下的油吸出来放小塑料桶里,把桶挂在反光镜上面,靠这一小桶油供油。好在前面是十几公里的长下坡,勉勉强强开到县城。那几天,口里全是汽油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

后面还有,欢迎继续

网友:
这里都是大神!

有能力的话还是自己动手,以防被坑!能杜绝像什么往机油里面加白糖、用钢丝球堵进气通道等

网友:
雅马哈,基本都是店里修,自己基本不动手,还好质量可以没出过发毛病

网友:
工程机械倒是修不少。交通工具会修理但是除非是在路上坏了换胎换皮带。为了行人和自己的安全其它基本不碰。是目睹了一个前辈修自己的摩托车然后撞伤了人。原因仅仅是因为螺丝拧紧力矩过大导致了刹车过程中断了失控。万幸的是人没大事,不幸的是摩托车保险不够赔自己掏了十几万。

网友:
84·л111~2WOBd

网友:
要是每家有车库(独立车库)那个个都是修车大师。现在想找个地自己拆开修一下后备箱开关都难,怕碰坏别人的车

网友:
紧紧闸线也算

网友(2025-01-08):
第一辆车自己换了火花塞、怠速马达灯泡,仪表盘背光是深蓝色的晚上觉得太刺眼就换白光的,还自己装了定位,第六年卖了换电的也懒得折腾只是换了LED大灯

网友:
电路就不用说了,肯定是自己修,机械方便摩托车冷车能启动热车不行,排气门一个烧穿了自己换,修前减震漏油换后减震换轮胎,汽车以前还去店里保养,现在自己保养自己修,换发电机换发电机轴承、机脚、火花塞、高压线、后减震,轮胎也自己换,改大灯LED透镜大灯

网友:
10年前,暖风没有了,开到4s店,说是保险烧了,开回来自己买了保险换上了;
保险带报警,4S店给换了个件,但还是报警,自己把保险带插头卸下了反复插拔,故障再也没有发生;
自己装的导航仪倒车影像,装导航仪省事,倒车影像跑线比较麻烦;
自己换机油机滤,滤网等;

网友:
我是自己换机油,修理一些小故障,

网友:
八十年代初在单位开车,看到有电子点火装置就从库房领出元器件按图纸组装了一个,按在130货车上比“白金”的好用,跑个长途更省油。(保留了白金,但不用经常擦了 ,如遇到点火器有故障有转换开关到白金状态发动机可继续工作)。

网友:
到了九十年代社会上就出现了无触点电子点火装置,取消了“白金”和点火线圈边上的大电阻,效率进一步提高,拉弧可到15毫米点火强劲。汽配城从奥拓到212都有卖。(点火线圈用原来的,不用换)。

网友I:
国产手动档5档汽车,90KM/H以内开起来车不抖,加速也可以,声音也正常。但90以上,问题就来了,一踩油门车内可以听见明显的“嗒嗒嗒嗒嗒”声响,一放油门又不响,一加油又响,但不影响提速。

有没懂得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国产手动档5档汽车,90KM/H以内开起来车不抖,加速也可以,声音也正常。但90以上,问题就来了,一踩油门车 ...

我怀疑是汽油标号不够,加速时产生了 爆震 (俗称“叫杆儿”),加高标号汽油试试。或用电脑检测点火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怀疑是汽油标号不够,加速时产生了 爆震 (俗称“叫杆儿”),加高标号汽油试试。或用电脑检测点火时 ...

电脑检测没问题,我自己就搞汽车解码配钥匙,有多个设备,都试了,找不出故障码,现在换下机油看看,等这箱油完上高标号油试试。

网友K:
看来大神不少啊。我的车子自己能搞定的自己修,搞不定了到我信得过的维修店去。
不是图省钱,而是图个过程。同时,我觉得很多修理店修车不规范。
常规的换机油、刹车油、助力油,刹车片,清洗节气门,给车做隔音,换减震、外表抛光、小面积喷漆什么的.....除了必须要上举升机的,自己能弄的就自己弄了,电动车自行车修理操作相对简单些,摩托车汽车操作会严格一点,主要位置的螺丝,螺纹胶和扭矩都按标准来,基本没啥问题。
上两个图片,一个是踏板开闭盘保养,更换二硫化钼润滑脂,另一个是换汽车前减震顶胶。都是在地下车库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来大神不少啊。我的车子自己能搞定的自己修,搞不定了到我信得过的维修店去。
不是图省钱,而是图个过程 ...

不能不佩服坛友们的动手能力啊 我给自己的车做过隔音 顶棚因为有安全气囊没敢拆 就做了底盘 四门 自己换过火花塞 是因为修车的换火花塞不用扭力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国产手动档5档汽车,90KM/H以内开起来车不抖,加速也可以,声音也正常。但90以上,问题就来了,一踩油门车 ...

踩油门出现连续“嗒、嗒、嗒”的响声,松油门消失,如未感觉顿挫、动力减弱,极大可能是碳罐电磁阀的响声,正常现象不必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