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头磁钢拆下的这玩意叫啥?有极性吗?

楼主(2024-11-28):
用一个废磁钢座〔应该也是软铁吧?〕短路磁钢,如果废磁钢座螺丝眼平行短路500磁钢吸力很强,500磁钢磁力减小很多,很好取出动圈。如果废磁钢座螺丝眼垂直短路500磁钢吸力明显弱,500磁钢磁力还很强不易取出动圈,测试废磁钢座没有一点磁性,难道这玩意有极性?勿笑!没有保护叉用长螺丝简单定个位

网友A:
两螺丝孔的地方是非导磁材料,这是两个半圆为磁靴夹非磁材料组成的。

网友B:
两个螺丝孔和内孔的两个槽,使得截面积大幅度减小了,应该是主要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螺丝孔和内孔的两个槽,使得截面积大幅度减小了,应该是主要原因吧。

有可能,感觉螺孔垂直根本就没啥磁力,而螺孔平行相吸拨开要使大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螺丝孔的地方是非导磁材料,这是两个半圆为磁靴夹非磁材料组成的。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