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有许多6元PCB打板

楼主(2024-11-29):
某宝有许多6元PCB打板,最近打了几次,速度质量不错,以前老在JLC打免费的,总觉得占了JLC便宜心中忐忑,JLC后来有限制和要求,改到某宝这6元打板心理平衡一些。

网友:
通孔两面都有焊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咳咳,捷配免费,不限软件,嘉立创有点玩不起了

企业都是需要赚钱的,人家给免费是情分,不给免费是本分。
薅不到羊毛也没必要指责人家。

网友C:
JLC每月2次免费,够用了

网友D:
请老师说说:他都能支持什么软件画的PCB.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老师说说:他都能支持什么软件画的PCB.谢谢!

肯定是所有软件啊,要不然怎么做生意

网友E:
请教:顶层和底层线路完全相同,顶层画一个焊盘,底层也要在同位置画一个焊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教:顶层和底层线路完全相同,顶层画一个焊盘,底层也要在同位置画一个焊盘吗?

你这问题,描述不够清晰。
如果是双层板,上下两层完全相同出发点是为了啥?只是为了搞成类似备份线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当然是焊盘也一样,然后同样位置的焊盘做成金属化通孔就可以了。

但是,实际上我还是没搞懂这么设计的初衷。一般来说,既然选择了双层PCB,那么通常两层不会搞成完全一样的,一般其中一层主要做信号层,另外一层主要做接地(电源)层。信号层主要走信号,接地层实现接地的同时,还可以对关键的信号铜箔进行环绕屏蔽;如果布线的时候,在信号层无法避免交叉,那可以用通孔从另外那层绕过去,就避免了焊接跳线、跨接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顶层和底层线路完全相同,顶层画一个焊盘,底层也要在同位置画一个焊盘吗?

如果你是双面板,就只画一个焊盘即可。默认焊盘是焊接层,两面都有的,中间还有金属化孔,相当于空心铆钉。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实际是单面,指定是FR-4玻璃纤维的板子,打板子时不小心选了双面板,那么结果就是没有铜箔那一面会有孤零零的一个个圆焊盘,不影响使用,但影响美观。为了避免此现象,把所有焊盘从焊接图层改到有铜箔图层(TOP或者BOTTOM LAYER)即可,就不会有此现象了。

网友G:
p3a功方,淘宝叠红包3.9打10张,爽歪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描述不够清晰。
如果是双层板,上下两层完全相同出发点是为了啥?只是为了搞成类似备份线路 ...

我昨天才开始学画板。准备做个设备开机板。电压貌似12V ,电流未知。双面板,线宽0.6mm ,怕冒烟 。所以顶层和底层画一样的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是双面板,就只画一个焊盘即可。默认焊盘是焊接层,两面都有的,中间还有金属化孔,相当于空心铆钉 ...

它会不会形成金属化通孔,跟你用的PCB设计软件有关,还跟你的具体操作有关。并不是所有的PCB设计软件都会给你自动加金属化通孔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才开始学画板。准备做个设备开机板。电压貌似12V ,电流未知。双面板,线宽0.6mm ,怕冒烟 。所 ...

意思就是等效用两条铜箔跑电流,等于是变相加粗铜箔嘛,那你就搞成两面都有焊盘用金属化通孔连接。
实务上,如果有大电流铜箔,除了可以选择铜层更厚的板材之外,常用的处理方法还有:
1、加大线宽;
2、大电流的线上面绿油开窗,然后在上面镀锡,可以再手工补更厚的锡增加载流量。
3、双面跑两条铜箔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它会不会形成金属化通孔,跟你用的PCB设计软件有关,还跟你的具体操作有关。并不是所有的PCB设计软件都会 ...

正在研究怎么设置为过孔,将顶层和底层的线沉铜连起来。
还有个疑问:做完过孔沉铜后再喷锡。有这种工艺吗?
不知道怎么描述合适,用大白话说:将顶层和底层的线在孔内沉铜连起来,再在孔内喷锡连起来。不知道有没这种生产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等效用两条铜箔跑电流,等于是变相加粗铜箔嘛,那你就搞成两面都有焊盘用金属化通孔连接。
实务 ...

线从两个焊盘中间穿过。宽0.6mm是极限。线和焊盘间距0.32mm  ,网上查这个距离可以,实际生产不知道行不行。  先这样画上,不行再想办法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正在研究怎么设置为过孔,将顶层和底层的线沉铜连起来。
还有个疑问:做完过孔沉铜后再喷锡。有这种工艺 ...

一般,金属化过孔不需要专门去喷锡,如果是直插件的话,焊盘的过孔是有元件脚的。如果是纯过孔的话,嘉立创有一种过孔塞铜的工艺,就是把过孔用铜塞满,至于在PCB设计绘制阶段怎么实现这个,我没研究过,你可以咨询一下PCB代工方。
一般像嘉立创或者捷配打样的话,都是基本工艺,不给你做超出基本工艺的其它需求,或者需要加钱才能做。至于淘宝上的打样,我没玩过,你可以跟淘宝商家直接咨询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金属化过孔不需要专门去喷锡,如果是直插件的话,焊盘的过孔是有元件脚的。如果是纯过孔的话,嘉立 ...

简牛座  针脚孔沉铜、喷锡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是双面板,就只画一个焊盘即可。默认焊盘是焊接层,两面都有的,中间还有金属化孔,相当于空心铆钉 ...

今天才开始学画板。 感谢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简牛座  针脚孔沉铜、喷锡 。

这种直插引脚的焊盘过孔,只要设计没问题,孔壁都是金属化的,而且后面要在孔里插入你那插座的焊脚,然后焊接,所以没必要再特别专门镀锡,因为孔里面最终都被引脚和锡塞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插引脚的焊盘过孔,只要设计没问题,孔壁都是金属化的,而且后面要在孔里插入你那插座的焊脚,然后 ...

明白了。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C每月2次免费,够用了

需要用嘉利创软件出设计文件,不方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用嘉利创软件出设计文件,不方便啊

我也是没用立创EDA,我是用KiCad,然后付费打样。就没想着白嫖。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3a功方,淘宝叠红包3.9打10张,爽歪歪

发个店家看看,看看能不能用红包。

网友I:
多大的板子6元啊,说的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发个店家看看,看看能不能用红包。

红包签到页面搜索PCB就有了。红包也看脸,有领过5块多的,零多会变小,现在1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多大的板子6元啊,说的详细点;

10*10内,2面,具体问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大的板子6元啊,说的详细点;

回老朋友10*10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没用立创EDA,我是用KiCad,然后付费打样。就没想着白嫖。

是的,嘉力创打过几次,不好意思再打了

网友J:
其实用可以用嘉立创付费打样1——2次(不限软件),每次含邮费25元(10张,10*10cm以内),到下月就可以有2张不限软件的通用券,一般是发6张板(10*10cm以内),重要的是可以打4层板,如果收费的话需要50元以上,4层板布线可比2层板方便多了,特别是涉及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
JLC付费制版后得到的2张通用券时间我通常至少过期1张,因为1个月未必想出要做啥,还要结合手头原件画板,至于为啥不用JLCEDA是不喜欢先电路图(和元件封装)后画PCB的软件。
所以我还是喜欢支付点费用,想打就打。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用可以用嘉立创付费打样1——2次(不限软件),每次含邮费25元(10张,10*10cm以内),到下月就可以有2 ...

上个月嘉立创付费打板二次,一百多元,是否可以领免不限制尺寸费券一张?

网友:
每个月嘉立创2次,捷配1次,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月嘉立创付费打板二次,一百多元,是否可以领免不限制尺寸费券一张?

嘉立创好像没有不限尺寸的免费券 ,一般都是10*10cm以内。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上个月嘉立创付费打板二次,一百多元,是否可以领免不限制尺寸费券一张?

没有不限制尺寸的免费券,只有不限制用嘉立创EDA的免费券可以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有不限制尺寸的免费券,只有不限制用嘉立创EDA的免费券可以领

谢谢,我以为可以自由发挥

网友B:
咳咳,捷配免费,不限软件,嘉立创有点玩不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企业都是需要赚钱的,人家给免费是情分,不给免费是本分。
薅不到羊毛也没必要指责人家。

这几天一直在嘉利创打收费的板,算是小小的回馈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嘉利创打收费的板,算是小小的回馈

收费的比较起来还是嘉力创的最便宜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嘉利创打收费的板,算是小小的回馈

双单声道对称布置,不错不错。看这两块板还是有些许不同,画板时是完全重新布置走线吗?有没有方便快捷的镜像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收费的比较起来还是嘉力创的最便宜吧;

是的,嘉利创价格便宜一些

网友:
之前淘宝做过PCB,有些简单的还可以只提供原理图给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双单声道对称布置,不错不错。看这两块板还是有些许不同,画板时是完全重新布置走线吗?有没有方便快捷的 ...

没有镜像办法,镜像以后晶体管极性不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镜像办法,镜像以后晶体管极性不对了

看来不能偷懒,只有重新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