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箱中拆了个三分频器

楼主(2024-11-29):
高中低音输出分别试了试,除了音量大小有所不同外,各频段基本都能听到响,分频点不如放大器独立的分频准确,

网友A:
分频器只是对不需要的频段进行衰减,一点不通过是不可能的,并且各频段之间也还有交叉频率

网友B:
用料还可以,还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频器只是对不需要的频段进行衰减,一点不通过是不可能的,并且各频段之间也还有交叉频率

是的的确是这样,这样的分频器一旦成型,就基本不变了,不如电子分频的还可以单独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料还可以,还有用吗?

在成品音箱中拆的,正在实验看看如何使用

网友C:
利用阻容原件设计出分频点,例如中音频段,对高低音进行了衰减,所以3个频段都有音量,但是音量大小有所不同的

网友D:
如果能看清细节就更好了。

网友E:
我拆了一对二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阻容原件设计出分频点,例如中音频段,对高低音进行了衰减,所以3个频段都有音量,但是音量大小有所不 ...

这个低音没有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看清细节就更好了。

没用不同喇叭特性是不一样的,放别的地方可能效果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拆了一对二分频

有好喇叭2分就够了。有的用压电高音的连分频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