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分享---收音机中波统调图示仪

楼主(2024-11-30):
原文刊登在《无线电与电视》1982年第6期

网友A:
谢谢分享!
最后这份图纸,在合订本插页中缺失呢。

网友B:
使用三极管太多,可靠性堪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三极管太多,可靠性堪忧!

国产1982年的,是这样的了。那时候才刚刚有集成电路,有的书本叫“集积电路”。

网友:
        统调图示仪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果能做成还是比较实用的,对一般爱好者来说有一定难度,感谢Y版分享好资料,线圈数据表右端有残缺。

网友:
找了几次没找到,插页里没有,谢谢版主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最后这份图纸,在合订本插页中缺失呢。

82年的插页网上找到的都缺失最后几页,择机分享插页完整版。

网友:
应该叫 too complicated  to comp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