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讹传讹的对讲机通信距离

楼主(2024-11-30):
我喜欢户外探险,但没有好的通信设备。我曾在网上搜索什么频率的对讲机讲的远,搜到如下以文字,出处有多处,但意思差不多:

U段的频率范围为400-470兆赫兹,穿透建筑物能力强但绕射能力差,适合城镇内使用;V段的频率范围为136-174赫兹,绕射能力强但传播距离更远,适合空旷地段使用。

可以说上述文字纯属以讹传讹。因为我几年前打理了几只V段对讲机,满以为在乡下,没有基地台的情况下,能轻松讲5公里。我把其中一只带到离我这里1公里的山上,另外一只插上耳机,按下某一个按键,这时它就能间歇性发射信号,等我去到山顶时,仍能看到我家,然后继续向前走200米路,这时对讲机的信号就很差了,又走回来能看到我家的位置,信号稍好一点。视线距离效果那么差是我没想到的。大家有V段对讲机的不妨做一下类似实验。

网上还流传短波讲的远。我买过一对40M玩具对讲机~虽然还不是真正短波,但已经接近短波了,然后给它做了个1瓦发射机,还接上了室外天线。结果2公里外接收效果并不好。

我看到很多户外爱好者都用U段对讲机,当然一方面是U段对讲机体积小,重量轻,更重要的是,既然U段对讲机和V段对讲通话距离差不多,为什么不选U段的呢?

短波是讲的远,但是有条件的,我很早就怀疑,短波能传几千公里,但不见得能传3-20公里,后来网上搜索,证实了我的猜测,这就好比,一个人不能用自己的胳膊肘撞到自己腋下。

目前能得到比较好的方案,就是卫星电话,只可惜不论卫星电话本身,还是通话费用都是很高的。

既然找不到什么频段对讲机讲得远,我就回想了一下小时候的一些和这个话题很接近的细节。小时候家住郊外,家里有台黑白电视,没有室外天线,能收到V段的电视台,U段看在什么地方,某些信号好的地方能收到。没记错的话王家营能收到,因为那个地方窗外是空旷的,而大板桥收不到,邻居家房子比我们家高。

按这个回忆,V段对讲机在山林里应该很好用,但至今我没有确凿的证据,V段对讲机比U段讲的远。甚至U段对讲机有很大嫌疑比V段讲的远。

网友A:
短波军用电台可以全球通信,这个毋庸置疑;条件吗,发射功率要足够大,天线假设要足够高才行哦。
过去卫星通信不发达的时候,短波远距离通信是主要的手段。
业余电台,过去也多数是短波哦。

网友B:
光谈波段,不谈功率,那就谈不清楚。V波段和U波段都是超短波,直线传播,只要功率够,天线高,那可以传很远。90年代初,单位里用马士兰20W机器,天线架在五楼顶的十米铁塔上。能与安徽当涂的台串信号(异地同频了)

网友B:
单位在紫金山北面。V波段的手持机与紫金山顶通话没问题。对方向南下山就无法联系了。

网友:
传播距离要看采用的频段、功率和条件。
依靠地波传播的,在同样功率下,频率越低传的越远。
依靠天波传播的,需要特定频段的短波,还有天空条件,合适的时候可以5W传遍全球。
在可视距离传播时,高频段天线有优势,而且可以定向发射,效果也不错。

网友:
无线电传播可是门大学问,波长的物理特性就决定了它的传播特性,你那只是个例。如果超高频的语音性能超过了甚高频,那为什么航运业一人用vhf段,甚至航空段还在用效率低的古老的调幅语音?
比如十米段,你不能因为几次百米级别的传播就认为10米段通联不远,遇到传播条件好,几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都有广播级效果
实际上我实验过,城市和自驾用,u段的确传播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波军用电台可以全球通信,这个毋庸置疑;条件吗,发射功率要足够大,天线假设要足够高才行哦。
过去卫星 ...

一楼已经说了,短波有个缺点,近距离传输效果反而不好。

网友:
频率越低传输越远,频率越高传输越清晰。
UHF 适合市区短距离几公里使用,频道多不易重叠干扰,电波以直线穿透波为主。
VHF 适合郊区中距离几十公里使用,音质稍差但还是够清晰,电波直线与反射皆可接收到。
HF 适合长距离越洋通讯,干扰噪音强不易辨认不适合语音直接传输,电波走反射波与大气电离层。

影响通讯的讯号强度排名顺序:
ㄧ、通讯地点或海拔高度
二、天线形式与增益
三、发射功率大小

业余无线电通讯内有个 QRP 的竞赛,使用最小的功率传输最远的距离。
目前的 QRP 每瓦里程记录是使用 1 微瓦的 10 米频段从俄勒冈州到阿拉斯加的 1650 英里! 这相当于每瓦 16 亿英里。
当然这必须仰赖极大的天线才能达到。

网友C:
我觉得可能还是对讲机的问题,发射功率不够大或接收灵敏度不够高,可视距离通讯不要怀疑。在手机普及之前,有的单位搞过对讲机基地台,我装过这类天线。我们装的天线验收,就是开车到约三十公里距离天线方向无遮挡的位置,对讲正常就验收合格。

网友:
理论的东西和实际个人感受往往是有差别的,讨论很有必要。
发射和接收地形如何,天线和机器之间匹配如何,驻波系数怎样,都会很大程度影响通讯效果,
我就曾经用手持U段对讲机在高地和100公里外的中继台通联,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能还是对讲机的问题,发射功率不够大或接收灵敏度不够高,可视距离通讯不要怀疑。在手机普及之前, ...

难道是我那几只V段对讲机不在状态了?它们确实是老对讲机,用MC3357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在紫金山北面。V波段的手持机与紫金山顶通话没问题。对方向南下山就无法联系了。

原以为V段对讲机在这种情况下也能用,其实我高估了它的绕射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谈波段,不谈功率,那就谈不清楚。V波段和U波段都是超短波,直线传播,只要功率够,天线高,那可以传很远 ...

我的几个U段对讲机,电池电压4.2伏,而V段对讲机却是13.8伏,显然后者功率更大。但初步实验结果,V段不如U段的,尽管U段在功率上小了些。

网友:
当年单位在六盘山顶架设了中转台,我们手持的对讲机在100公里范围内可以清晰通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几个U段对讲机,电池电压4.2伏,而V段对讲机却是13.8伏,显然后者功率更大。但初步实验结果,V段不如 ...

使用环境与天线性能影响极大,事实上V段在没有大型建筑物阻挡与使用良好天线时传播距离大于U段。V段手持机的天线大都增益不高,尤其是螺旋天线,仅仅是小巧灵便而已。我用国产最烂的1W对讲机接上五单元八木天线后轻松通30公里,但拧上原机螺旋天线没有任何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