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高灵敏度的C9616 DSP芯片

楼主(2024-11-30):
偶然在网上看到C9616这个芯片,查资料FM,AM性能不咋地,一看SW20dB信噪比灵敏度13dB/uV  EMF,等于4.46uV。KT0936M B9SW灵敏度才13uV  EMF,该芯片SW与FM同一个输入端,难怪灵敏度高,只是选择性差。

网友A:
老师,dBuv这到底与常见的UV表示的灵敏度怎么换算,百度了好久都搞不清楚。请教一台收信机的灵敏度等幅实测值10dBuv数据为23,调幅20dBuv数值为23,换算成uv表示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B:
有没有中频DSP的芯片电路。
就是说还利用原机的高频和中放电路,出来中频加DSP的?

网友C:
想实验一下。但找不到何处购买C9616,几个平台都没有C9616卖,但有C9615出卖,听说可以代替,又不知它们区别在哪??有实践过的朋友请交流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中频DSP的芯片电路。
就是说还利用原机的高频和中放电路,出来中频加DSP的?

这种可以去知网上搜,估计大把大把的论文讲如何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可以去知网上搜,估计大把大把的论文讲如何做

还是你厉害,
果然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dBuv这到底与常见的UV表示的灵敏度怎么换算,百度了好久都搞不清楚。请教一台收信机的灵敏度等幅实测 ...

这里有在线换算https://www.elecfans.com/tools/dBV.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实验一下。但找不到何处购买C9616,几个平台都没有C9616卖,但有C9615出卖,听说可以代替,又不知它们区 ...

1688上是有9615,这是9615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中频DSP的芯片电路。
就是说还利用原机的高频和中放电路,出来中频加DSP的?

好主意,KT0936M  B9的长波包括455KHz,可以把中频变压器的次级接入KT0936M的1、2脚,调台固定在455,就是二次变频,这样还能配个数字显示频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中频DSP的芯片电路。
就是说还利用原机的高频和中放电路,出来中频加DSP的?

德x的那个501,不就是这么玩的,前端模拟,后级DSP。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KT0936M  B9的长波包括455KHz,可以把中频变压器的次级接入KT0936M的1、2脚,调台固定在455, ...

期待您的实验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德x的那个501,不就是这么玩的,前端模拟,后级DSP。

包括880/990,长中短,都是不调谐的高中频,后级给了4735

网友F:
DIY收音机越来越简单了。哪个公司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Y收音机越来越简单了。哪个公司的产品??

锦锐,坛里有人看到假红灯753里面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1688上是有9615,这是9615的电路图。

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