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理理论精确性想到的测试仪表精确性。

楼主(2024-11-30):
我们知道,量子场论据说它的计算精确度到了小数点后面十几个点还是二十几个点?那经典电动力学作为发展历史比较长的学科,我们利用麦克斯韦方程组来做计算,结果能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多少位?虽然,按照以往惯例,麦克斯韦方程组完全正确的概率不高,但是我如果去算一下电磁波趋肤深度,电磁波在介质分界面的反射率和折射率,已知交变电流源在远处的电磁场强度这些东西,我们能认为小数点后面多少位是正确的?我们现在之所以认为麦克斯韦方程组是正确的,是因为现有测量仪器的精确度还达不到测出那个不正确的小量。所以我们追求电子测量仪器显示小数点后面多少位,是否也考虑一下物理理论本身能让它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多少位。 当然根据常理,一般测试仪表精确度在小数点后面五位左右?这应该是还远没有达到麦克斯韦方程组能力的极限

网友:
一十三怪。

网友:
麦克斯韦方程组应该是绝对正确的,也就是说,理论和试验的误差是绝对零,不过,物理学家一直在验证。
对麦克斯韦方程组验证的核心是对库仑定律的验证,目前试验精度达到小数点后16位,理论与试验仍相符。
这个试验装置很精妙。

网友:
数学中的无穷小理论和物理中的测不准原理都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绝对准确的测量结果。

网友:
一个电阻的热噪音,不低的,sqrt(4kTRF),50ohm,几十GHz带宽,已经有亚毫伏的噪音了,在微波雷达,高速通信中都是不可忽略(设计中要纳入计算)的噪音量级。

网友:
我有一把尺子可以准确测量小数点后面19位小数,单位用光年

网友:
这么理解科学有点误入歧途了,随便一个科学概念就能把自己玩死。现实中有数学定义上的点吗?有数学定义上的直线吗?

网友:
数一数阿伏伽德罗常数个原子,看看精确到几了

网友:
感觉整个电子学就不太适合太精确性的方式去思考。比如一个晶体管放大电路就包含有大量的近似。几乎不可以用欧几里得几何或者牛顿力学的方式严格推导。再简单的,一个电阻有多少欧,实际上是随温度变化的。使用的时候也不考虑温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