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61E电容档底数是多少?

楼主(2024-11-30):
这台优利德UT61E平时基本不用电容档,之前因为电压档误差太大,寄回厂家修了一次,今天偶然测电容,发现不插表笔线都有280pF的底数,我查了一下手册,手册里面说UT61E的底数(表内部的分布电容)大约是50pF,我这个是不是超标了?
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随手找了几个电容器测量,发现读数减掉底数,基本上是对的,说明测量功能基本正常。但是这个底数究竟为啥这么大?

你们哪位手头有UT61E,能不能帮看看电容档的底数是多少?

网友A:
我 有一台电容表,多年不用,仍在 哪里也 不知道了!但是 记得 ,电容表是 可以校正 调零的 !

网友A:
我的是【电容表】专用表,9V电池,只能 测电容的 容量。这块表测电容之前必须事先调零!

你 的是 多用表,电容档不能调零,就出 问题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有一台电容表,多年不用,仍在 哪里也 不知道了!但是 记得 ,电容表是 可以校正 调零的 !

万用表,外部不存在调零功能,要处理也是要拆开处理的,原理我都知道,我现在只是想知道各位手头的同型号表的底数是多少。如果正常的话,那就继续用;反之如果不正常的话,那我就寄回优利德维修,我自己懒得折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电容表】专用表,9V电池,只能 测电容的 容量。这块表测电容之前必须事先调零!

你 的是 多用表 ...

版主,一般情况下,电容挡底数应该是多大合格?应该不会为零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外部不存在调零功能,要处理也是要拆开处理的,原理我都知道,我现在只是想知道各位手头的同型 ...

这破表也就这样了,你把它供着,它都爱出毛病,这个牌子就这样,没办法。
我的几块黄皮都没有这个毛病。还有,星老兄说的专用电容表,也不贵,确实是可以调零的,比这个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破表也就这样了,你把它供着,它都爱出毛病,这个牌子就这样,没办法。
我的几块黄皮都没有这个毛病。 ...

我有个许老师电桥,需要仔细测量电容器的时候,我会用电桥。
这万用表一般主要用来测量电压、电阻啥的。只不过,既然是自己平时用的工具,如果它有故障的话,还是收拾利索了比较好,平时用不用它另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个许老师电桥,需要仔细测量电容器的时候,我会用电桥。
这万用表一般主要用来测量电压、电阻啥的 ...

术有专攻;用万用表我就测电压、电流、电阻,测电容基本不用,要测电容就指针表加手持LCR,指针表看漏电情况,LCR看容量和其它一些参数。

网友E:
我有61E,平时用的也少,刚拿出来试了一下,发现电容档插两条表笔线电容底数为66p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术有专攻;用万用表我就测电压、电流、电阻,测电容基本不用,要测电容就指针表加手持LCR,指针表看漏电 ...

这个我明白,请大家就不要发散话题了。
现阶段我只希望知道,大家的同型号表电容档的底数,我好做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61E,平时用的也少,刚拿出来试了一下,发现电容档插两条表笔线电容底数为66pF

如果按照手册里面说的50pF左右的话,你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我这表如果插上表笔线,底数变成接近300pF,说明表笔大约有十几p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一般情况下,电容挡底数应该是多大合格?应该不会为零的吧?

不同型号的表底数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F:
看一下说明书会花好多时间吗?数值想要变0,按一下REL 键就可以了,
如果清零到测量数据不准,就是那个档位的问题了,检查下晶振或阻容元件是不是变值了。

网友:
这个底数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一般情况下,电容挡底数应该是多大合格?应该不会为零的吧?

翻出了【电容表】,楼主,你看 照片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一般情况下,电容挡底数应该是多大合格?应该不会为零的吧?

电容表最小档能调零,其它档位调零更没有问题了!

200p档调零 没有问题,2nf档以上更不在 话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一般情况下,电容挡底数应该是多大合格?应该不会为零的吧?

2线夹之间是 有电容容量的 !

所以接入2线夹后 必须从新 调零!

网友:
我的ZT219插了互绞的表笔线都没见底数,都不知道被砍了几多个PF。

网友:
俺的61e10多年前买的 基本不用,不插表笔底数265p, 还不太稳定 。

网友:
数字万用表若有电容档的,内部应该有调零微调的,你可以打开后盖找找看。

网友:
刚才看了下我2016年买的61e,不插表笔0.078uF,插表笔0.083uF

网友:
我的61e 底数是182,你可以使用去皮调零啊

网友:
我的61e电容档是0.256nF左右

网友:
我的61E底数73.

网友:
这两块表差距挺大啊。

网友:
如果测量是线性的 扣除的底数大小无关紧要, 某种角度讲底数还有偏置作用可能对线性有好处。

楼主:
感谢各位!这样我心里就有数了,看来这底数基本是正常的,我用REL键清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说明书会花好多时间吗?数值想要变0,按一下REL 键就可以了,
如果清零到测量数据不准,就是那个 ...

知道了,感谢提醒!

网友:
我的福禄克179电容档显示0,我的优利德UT61E+显示0.016,我以前用的DT9024也可以显示为0,别的表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