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500万用表

楼主(2024-12-01):
1欧姆档正常,其他档位无论测多大的电阻都是0,请问这是哪里出故障了?

网友:
是不是91欧姆电阻断了

网友A:
看看拨档片与别的地方短路没有15v供电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拨档片与别的地方短路没有15v供电是否有问题

谢谢,但15v,我的500表没有15V,就一9V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15v,我的500表没有15V,就一9V电池

你这个是后期的表改了以前的老表都是15v的

网友:
阻尼正常么?50uA档准确吗?应该是分流出问题了,重点查R1~R6。

网友:
0是指零欧姆?还是指针不懂在0位。首先测定50ua档是否准确。

网友:
不知你说的正常是怎么正常,如果1R档测量准确,多半是各档对应的分流电阻断了

网友B:
ΩX10K档有吗?安装好高压电池试一下10K档。如果此时10K档正常、R24(91Ω)电阻断路可能性最大。这只电阻断路、后面的X10、X100、X1K档都没有了。
有一个简单的检测思路:将500型表内电池取出,在1.5V电池卡子正负极用导线短接,用另一块表测量500型的内阻。正常情况下:测得的电阻值应该等于500型表盘的中心阻值!假设测不到阻值、用镊子短路该档对应的电阻,测量表会出现阻值,证明该电阻断了。更换后同样用上述方法、将调零电位器放在中间、测量内阻,偏差不应太大,说明该表已修复。只是ΩX1档需要考虑电池内阻问题,1.5V电池内阻月0.3Ω,检测时应该加上这0.3欧姆,其他档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ΩX10K档有吗?安装好高压电池试一下10K档。如果此时10K档正常、R24(91Ω)电阻断路可能性最大。这只电阻 ...

10k也不正常,测多大电阻也是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