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创工具画PCB遇到问题。请教。

楼主(2024-12-01):
第一次画PCB ,用力创的工具。  遇到两个问题,请教老师。谢谢先!

1.安装孔用焊盘工具画的。焊盘距板框太近,工具自动打叉。现在的问题:不能移动焊盘位置,可以修改焊盘(切焊盘)。怎么切去部分焊盘?

2.画板时,焊盘复制粘贴的。焊盘需要重新挨个编号吗?

网友A:
从没用过立创EDA
1.焊盘改成方型是否可行?
2.不需要重新编号

网友B:
你检查一下有什么错误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没用过立创EDA
1.焊盘改成方型是否可行?
2.不需要重新编号

改啥型都合适。唯一就是焊盘切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检查一下有什么错误就知道了

错误是焊盘位置太靠边。

网友C:
右侧属性、通用里有改焊盘形状以及外径和内径。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焊盘需要复制粘贴,如果是元件,应该有封装的,没有封装的就自己画个封装,然后直接放元件就行了,为什么需要复制那么多焊盘?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侧属性、通用里有改焊盘形状以及外径和内径。

再研究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焊盘需要复制粘贴,如果是元件,应该有封装的,没有封装的就自己画个封装,然后直接放元件就行 ...

熟练CAD ,才接触EDA  。
设备外壳现成,PCB安装螺丝位固定。担心PCB回来装不上。所以在CAD里画好导入EDA后再画PCB 。
不会封装,别人封装的元件我没法用,
所以一个焊盘、一个焊盘画的。相同的焊盘用了复制、粘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熟练CAD ,才接触EDA  。
设备外壳现成,PCB安装螺丝位固定。担心PCB回来装不上。所以在CAD里画好导入 ...

没正经用过嘉力创的EDA,但感觉操作都差不多,元件建好库,画板会方便很多,直接拖动改布局,或者调整都很方便

网友:
1. 无视打X 或 将右侧属性、通用里改圆孔改为长圆孔

网友:
1、可以将焊盘属性修改成椭圆型。
2、焊盘的编号可以修改,不修改通常也问题不大。

网友E:
自己目视检查,没问题就直接导出文件,忽略规则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目视检查,没问题就直接导出文件,忽略规则检测。

力创有没有类似layout 6.0的 测电笔 工具 ?

网友:
第一个没太懂
第二个如果是无原理图直接绘制的,重复不重复无所谓,电路正确与否靠自己验证,如果有原理图,自动加入封装,这样有系统DRC检测,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学习的精神可嘉                赞

网友(2025-01-01):
软件带安装孔在工具栏里,还有你没有画原理图就直接画板是没有网络的,这个不能保证画的板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