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砖工的疑惑

楼主(2024-12-01):
    近几天得闲,把乐潘牛S-2001作了个体检,顺便看看自绕牛的体质,说明一下,不是想和乐潘PK!谁要把这天大的帽子强加老朽,我只有奉送二个字“混蛋”!
    特别说一下,自绕牛是仿兔公子的初级並联式,一次侧是2400圈,次级78圈,阻抗在7.2K-7.5K,EI76×38,日产二手Z11片。S-2001是EI76×32,估计是全新国产H18片,参数不详,阻抗是10K。
   下图是在机频响测试和几个点的在机方波图。个人听感:在中高频段乐潘完胜自绕牛,想不通的是:为啥我初级已经只有2400圈了,怎么中高频还不行?

网友A:
7.2K牛代入到10K?即使是同等铁芯同等电感量,低频肯定下潜更深,低频好了,高频就自然觉得不足了

你得首先确定你的线路在7.2K和10K都能正常工作且功率、失真都接近,这样比较才有意义,不清楚你是7.2K牛代入10K线路还是10K牛代入7.2K线路,假设两个牛的电感量一样,则7.2K牛的低频下限要比10K牛低得多,而你现在的自绕牛铁芯比S牛厚,电感量应该更大,低频更丰富,所以觉得高频不足也不足为奇,取舍问题没有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K牛代入到10K?即使是同等铁芯同等电感量,低频肯定下潜更深,低频好了,高频就自然觉得不足了

你 ...

   711老师真的有水平!
   您的一句话使我明白了我的错误之处,迷茫之境见到了曙光。你不说我还在沾沾自喜呢,因为实测不削顶功率S-2001 10K在5.6W, 我自己7.2K的倒有6.48W,还以为自己挖到了潜力,发现了窍门,现在看来实在无知了!  你说的保了低频丢了高频,是取舍不当千真万确,  是顾此失彼的具体表现。
   只是我还有一点不甚明了,常规来说,一般输出牛初级起码在3000匝及以上,有的甚至达3600匝才能保证低频的量,而我自养牛当初第一次绕的是2700匝,实听低频太浓己重绕改为2400匝了,为啥还会出现低频过多的情况呢?难道应该象兔公子原数据那样,取初级在2000匝才差不多?
   我当时绕这牛是参照兔公子的数据,他是EI86×30的片子,  截面约为2.8×3=8.4cm平方。初级2000匝。我是EI66片,2.2×3.8=8.36cm平方,与原版差不多面积。恐怖2000匝声音干巴巴,所以绕了2700匝,后又改了2400匝的,现在看来2400匝还是有点多了。接下来想不明白的就是串联型绕法在3000匝以上,为啥並联型绕法只要2000匝左右的问题了。
  谢谢您的回复指导!

网友:
低频圈数多了,电感自然高了,除了铜损增大,线间电容又会增加,绕的圈数少了,高频是好了,但低频又感到不足,另外是使用铁芯的特性,绝缘物料,铜线材质。。。大堆因素,绕牛是要妥协,这才出现那么多的绕制方法和铁芯,没有百分百完美的输出牛,况且,电气特性优胜,不代表听感同样优胜

网友B:
没有使用的管子型号和电路,不好判断。仅按照你给的自绕牛参数——一次侧是2400圈,次级78圈,计算出初次级变比2400/78=30.8,没有告诉负载阻抗,估计8Ω,那么初级阻抗为大致7.5K,但是这个只是理论上的阻抗,也就是变压器效率为100%,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所以你这个牛的实际阻抗不止7.5K,考虑到实际效率,可能也接近10K了,可自行验算。另外,按你的方波图,乐潘的中高频明显好于你的自养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使用的管子型号和电路,不好判断。仅按照你给的自绕牛参数——一次侧是2400圈,次级78圈,计算出初次级 ...

前辈明鉴!
   我是在PCL86-PP机子上测试的,挂的是8Ω假负载。你说的没错,高频我自绕的远了,听感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老是认为一次侧匝数少则高频靓,匝数多则低频有保障这个概念,难道专业厂乐潘的初级还不满我的2400匝?那他又是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充足的低频份量呢?实听他的低端和我的没啥区别。真的有点迷糊。
谢谢前辈的回帖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711老师真的有水平!
   您的一句话使我明白了我的错误之处,迷茫之境见到了曙光。你不说我还在沾沾 ...

我觉着匝数的事,是不是和你留多少气隙关系很大。

楼主:
您好!
  是推挽牛,我没事瞎折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