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一个晶体管机机芯并寻找图纸

楼主(2024-12-02):
最近淘了一个挺大的晶体管机芯,但回来发现不知道是什么机器上的。机器布局和海燕的T321非常像但确定不是海燕的这个机型。这个机器由两个板子组成。并且中周数量也不同。根据机芯底下的排线看,这个机器应该还搭配了个唱机或者磁带机(猜测)两个换挡开关,一个是两档,一个是三档。
烦请各位大佬给指点一二,因为这个机器没声音,打算修一下看看

网友A:
梅花牌M112 二波段台式收录两用机

录音机线束在端头的就是梅花M112

线束在端头

补充内容 (2024-12-2 21:07):
使用了与海燕T321相同的底盘,相似度确实很高。

楼主:
自己回一下,仔细对比网上搜的T321,发现这可能是T321的某个变种或者衍生机型,电路板很相似。目测只是分成了两块,右侧波段开关多一个档位不知道干啥的

网友:
这矿坛真是无所不能!

楼主:
再补一张图,这个底板下面有许多线束输出到机芯右侧,是剪断了的,所以我并不知道接了什么,这线大部分都是带屏蔽的。

网友:
在电路板上仔细找找看有没有型号之类的东西,记得以前有这种习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梅花牌M112 二波段台式收录两用机

真是专业!这么多年的奇怪无头案,也能破解!非常惊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专业!这么多年的奇怪无头案,也能破解!非常惊讶!

还是得益于“hy47566398”的线索提示,查到了梅花系列的外形资料。

补充内容 (2024-12-2 12:30):
M112的录音机芯在右上侧,俩喇叭在左上侧;M112B录音机芯上侧居中,俩喇叭左右布局;M112C录音机芯也是居中布局,四喇叭。

网友:
海洋DZ老师家有电子资料的海洋!佩服!

网友:
矿谈太神奇了,只凭一张残图,就能找到原机

网友A:
M112收录机的三个型号:

M112B

M112B

M112C

M112C

网友:
厉害!(我就说是图纸之王

图纸看了一下,似乎激励级有点小问题。

网友:
万能的网友!

网友C:
下面整块板的是   大连—T321的机芯   此机带录音机   是一款台式收录机
看错了   不是大连——T321  此机的结构特别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面整块板的是   大连—T321的机芯   此机带录音机   是一款台式收录机
看错了   不是大连——T321  此 ...

你好,是全本的电子版吗?资料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12收录机的三个型号:

感谢海洋DZ老师,太赞了
这样看,我手里这个机芯应该是M112第一个机型了,中间下方带个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整块板的是   大连—T321的机芯   此机带录音机   是一款台式收录机
看错了   不是大连——T321  此 ...

感谢老师,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这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8539&highlight=M112

感谢热心坛友,我的是M112,主要用的是锗管。这个应该是后面更新了,但很有参考价值。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是全本的电子版吗?资料求分享

多年前修过此机   资料就剩这些了   换了几次电脑资料不全了

网友:
大同小异,不用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年前修过此机   资料就剩这些了   换了几次电脑资料不全了

时间久了不保存,以后就不好找这些资料了

楼主:
高手不用图纸,像我这种不熟悉的,还是有图纸更好啊。
再次感谢各位热心坛友。

昨天通过研究它的波段开关链接,已经确定了收音和拾音部分对应的波段切换电路了。目前在更换OTL电路输出电容后,功放板声音已经能正常播放输入的音乐了。切换到收音部分还没声,短波中波都没有。

昨天又看到一个相似的机芯,拍下今天已经收到了,现在快递真快。经过对比发现这个机芯用输出换成DD01了,看来应该是后续产品了,有待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