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阳Siglent SDS804X示波器开箱+晒晒我的测试设备

楼主(2024-12-02):
上一次在论坛发帖已经是三年前了,当时晒了几块老式美国万用表,包括辛普森260还有已经倒闭的Radio Shack曾经生产的Micronta系列。虽然我主要对古董设备感兴趣,但实际应用当中还是现代测量仪器用起来更准确和顺手。若干年前忽然对示波器产生了兴趣,当时也不大懂,只看带宽和采样率,而且预算有限,就入了个汉泰的DSO5102P,双通道+破解至200MHz的带宽+1Gbps采样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看起来很美”。虽然对于简单应用来说没什么大问题,但我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参数,那就是存储深度,这台示波器只有40K!40K能做啥?除了实时观察波形以外,很难对于捕捉的信号进行详细分析。于是就心痒痒的想入个好点的,起码存储深度大一些。经过一番简单调研,发现在400美元这个级别主要就是Rigol(普源)DHO804和Siglent(鼎阳)SDS804X。好家伙,两个型号简直都是跟对方对标,竞争关系明显。经过多方对比,还是决定选择SDS804X,主要考虑几点:1.售后,网友都说鼎阳在美国的售后要比普源好太多,毕竟三年质保,万一出问题呢?2. 存储深度,DHO804是25M,而SDS804X是50M,破解后可以到100M。3. 设计风格,这个见仁见智,但我比较偏向传统的设计风格,无论是从外形还是操作界面来说,SDS804X都更符合我的口味 —— DHO804那蜂窝状的后盖让我有点密集恐惧。。当然二者都有对方不具备的优点,所以完全就是萝卜白菜了。话说国内的价格折算过后比美国便宜不少,但考虑到质保还是在美国的认证经销商处购买比较放心。以下奉上开箱照,所有照片均由尼康Z6 II + 尼克尔 Z 50mm/f 1.8镜头拍摄。

机器到手之后首先看到的是贴满标签的包装盒,实在是不忍直视,卖家难道不能外面再加个包装么?

手动撕掉所有标签之后看着舒服多了

正式开箱,话说用个彩盒包装的成本会上升多少?

主机+附件+手册

我就喜欢这种塑料膜包裹的新机感

贴膜的小哥/妹子能稍微用心点么?

小心翼翼撕掉中间的警告贴纸,看着舒服多了

虽然是70MHz带宽,但能轻松升级到200MHz是它的卖点之一

能联网的确是个很大的优势,毕竟这快屏幕实在算不上大,能远程接入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表笔吐槽下,居然没有接地弹簧。。。

一直都很喜欢这种纯净的画面,专业感扑面而来

开机完成第一件事自然是调节探头的补偿

这里遇到了个问题(或者说是现象):当我用默认的探头10x挡位,按AUTO SETUP进行自动触发的时候,信号不大稳定,有时候可以触发,有时候却不行。触发失败的时候方波在屏幕上左右跳动,稳定不下来。我观察到一般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方波信号的上沿噪声很大,导致触发失败。而噪声的大小会随着探头线的位置不同而变化,换句话说,我把线来回挪动的时候,往往会在成功触发和触发失败之间变化。经过进一步的观察,我发现如果在示波器稳定触发的时候把探头的线靠近示波器电源线的时候,噪声会明显增大,从而导致触发失败。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如果用探头1x挡则无论如何都不会有问题,每次都能成功稳定的触发示波器内部产生的1KHz标准方波。如果想要在10x挡稳定触发,我发现两个选项很有效:1. 打开噪声抑制;2. 打开20MHz带宽限制。除此之外,降低垂直分辨率到500mV/div也可以稳定触发(自动触发为100mV/div)。不过我不大清楚这个是不是正常现象,毕竟我的理解是示波器自带的自动触发功能应该可以考虑到噪声问题,从而通过降低垂直分辨率,目的是为了成功触发。我给经销商以及鼎阳美国的售后发了封邮件,看看他们怎么说。当然我也想听听各位的看法,希望示波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四通道看着的确比两通道来得高大上

开箱照到此结束,总体对这个示波器的功能(相当复杂)很满意,操作也很直观方便,外接鼠标能让操作进一步调高效率。此外我还定了一个USB无线网适配器,下一步测试该机的网络功能。

补充内容 (2024-12-19 06:02):
43楼给出了后续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测的是交流50Hz夹杂高频,触发不稳,怎么调也不能定格。不过问题不大,可以忽略。

我倒是很 ...

我没有频谱仪所以帮不了你。关于这个不稳定触发,噪音干扰倒不是主要问题,感觉更多的是程序的逻辑与其他示波器有些区别。

楼主:
这一帖主要分享一下我当前的测试设备,包括我的那些老古董,虽然用的不多,但没事拿出来玩玩也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首先上的是现代设备,包括示波器和万用表。

新老两代示波器肩并肩

公平来讲,5120p作为入门级别的示波器,做一般的测量是绝对够用了,存储深度虽然很小,但是分析一些规律性的信号问题也不大。这里再多说一句,同样的电磁环境,这台5102p自动触发功能没有任何问题,无论是1x还是10x,都很稳定。当然,经过仔细观察,这台5102p是把触发的垂直分辨率设置到了2V/div,其自带信号发生器生成的方波是5V 1KHz,而Siglent则是3V 1KHz。如果我把垂直分辨率调到500mV/div的话,这台5102p也会触发失败。这是不是可以间接说明其自动触发比SDS804X更聪明一点?

示波器+万用表

话说8年前买了这块优德利的UT61E万用表,虽然牌子不如福禄克,但精度和功能对我来说完全够用,价格也很低廉。后来逛论坛看到有用户说其温漂比较严重,但这在我这里都不是问题,因为我基本只在室内使用,空调暖气保证室内温度常年都在摄氏25度上下,精度没什么太大变化。而且说到底,我也只是业余电子爱好者,对精度没有过高的追求,差不多就行了。

这块众仪的703S示波器万用表说来就有点意思了。某天在本地二手买卖APP上闲逛,忽然发现有人低价出售全新的手持示波器万用表。想着这玩意儿晚上看到很多次,觉得有点意思,卖家价格开的非常低,买个玩玩就算转手也不亏,于是就立刻联系然后就把这小家伙带回家了。

703S的万用表功能还是挺实用的,精度和61E差不多,测量结果也非常接近,所以我可以基本确定两者都比较准?不过它的示波器功能相对来说玩具属性就更重一些了。做一些简单的测试可以,但实际带宽、分辨率、以及存储深度都不能和独立的示波器相提并论,功能上也差很多,真的就是应急情况下简单用用。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当玩具玩玩也不错嘛。

SDS804和DSO5102p更多细节欣赏

看完了现代设备,下面是古董设备合影

先看看两台相对年代较新的指针万用表

这台由Radio Shack生产的Micronta 22-220A属于有源万用表。其直流电压档内阻能达到10兆欧,完全可以和电子管伏特表相媲美。当然了,电子管耐高压,不容易烧毁(曾经用后面要介绍的电子管万用表1.5V挡测120V交流电,当时吓了一跳结果啥事没有),而这台晶体管万用表显然是不能用错挡位的,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这块表不走寻常路,电压电流挡都是以3作为划分,而不是2.5,5,10这样的常用数字

辛普森260自然不必多说,当年几乎是认真搞电子的人手一块,六十年代生产的产品,到现在精度在指针表里还是数一数二的

260背面,胶木质量也是非常棒,很踏实的感觉

这三位显然岁数要比上面的两台指针表大不少

首先是这台PACO G-30信号发生器,其具备音频和射频信号发生功能,以前是维修收音机和电视机不可或缺的设备。现在随着“换件维修”的普及,很少在会有人去做详细的故障查找,基本都是靠换配件来判断其是否有问题。于是乎,很多这些老古董也没了用武之地,更多还是在电子爱好者的手里流通

接下来这台EICO 950B电容测试仪也是很有意思,现在测试电容都有专用的数字设备,比如LCR测试仪,有时候万用表应急的时候也可以用用。而在过去,这样的大块头测试仪却是很普遍的专用仪器。下次找个时间演示一下给大家看看,那个电眼是测试结果展示的位置,非常直观。

最后是这台骑士KG-620电子管万用表,曾经也是非常普遍的测量设备。和国内普遍是晶体管指针万用表不同的是,美国这些设备出现的更早,所以最初都是用真空管来完成放大和平衡功能的。这台表经过打理,包括换了个滤波电容,精确度虽然不能和之前两台指针表相比,但做一些简单测试还是没有问题。

这块表是在网上几乎白菜价买来的,看后面的贴纸,应该是个人用散件自己组装的,非常具有历史意义

以上就是我目前的主要测试设备,当然还有一些非正式的工具,包括DSO 150玩具示波器和LCR-T4电阻电感电容测试器等等。我买这些设备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纯粹觉得好玩,可以给我带来快乐。欢迎大家评论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一帖主要分享一下我当前的测试设备,包括我的那些老古董,虽然用的不多,但没事拿出来玩玩也是一件很有乐 ...

希望楼主常来矿坛,说说鼎阳示波器使用感受

网友C:
东西好不好另说,楼主是个仔细人,东西都干干净净,看着舒服

网友D:
楼主的设备都是精品!令人大开眼界

网友E:
关于鼎阳示波器触发不稳定的事,我没用过数字示波器,不过模拟示波器都有触发电平调节的,这鼎阳的触发电平不可调么?
又仔细看了一下照片,示波器右侧Trigger,除了AUTO模式,还有Normal模式,然后下面有个调节旋钮,应该是可以手工调节触发电平的。

网友F:
恭喜楼主!

鼎阳很重视美国和欧洲市场,俺在土澳这边深受歧视,想要下载固件都要去北美网站!

网友:
楼主的收藏非常漂亮,应该多拍些照片给大家欣赏!

网友G:
这方波咋怎么宽呢?难道这个本机带的信号发生器噪声太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方波咋怎么宽呢?难道这个本机带的信号发生器噪声太大?

这个好像真的有问题,俺这台肯定是没有这么大的噪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像真的有问题,俺这台肯定是没有这么大的噪声的。

我感觉是楼主是破解后测的,50破100,那么这样一来,极有可能硬件可能有差异,你强行破解也是靠软件,硬件跟不上,可能造成底噪曾大。我想不可能50M的和100M的硬件上一样,当然这是猜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是楼主是破解后测的,50破100,那么这样一来,极有可能硬件可能有差异,你强行破解也是靠软件,硬 ...

肯定不是破解的问题,每个买这台示波器的人都会破解,俺的也破解了。

70M、100M、200M 的硬件是一毛一样的,因为官方的升级手段也是给个许可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肯定不是破解的问题,每个买这台示波器的人都会破解,俺的也破解了。

70M、100M、200M 的硬件是一毛 ...

这个没见高清拆机图,不好评论,但是搞不明白官方为何这样搞,50m和100m,或者100M和200M,这价格差距很大,不是几十块钱,厂家不会就凭一个软件问题来赚这个差距钱

网友H:
都是精品,拍的照片也很出彩
楼主这些机子,俺一个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没见高清拆机图,不好评论,但是搞不明白官方为何这样搞,50m和100m,或者100M和200M,这价格差距很 ...

所有厂家都这么搞、搞了几十年了 ......

网友:
这配色和造型,塑胶感太重了,不过说回来现在的是德也没以前的安捷伦好看。两块指针表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常来矿坛,说说鼎阳示波器使用感受

经常逛论坛,就是发言比较少。以后多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好不好另说,楼主是个仔细人,东西都干干净净,看着舒服

的确喜欢把我的设备收拾的干净一些,看着舒服,用起来也舒服

楼主:
今天和经销商和厂家都取得了联系,基本认定是机器,下一步看怎么调换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设备都是精品!令人大开眼界

精品谈不上,倒是喜欢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鼎阳示波器触发不稳定的事,我没用过数字示波器,不过模拟示波器都有触发电平调节的,这鼎阳的触发电平 ...

触发电平没有问题,一直处在信号的正中间,就是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

鼎阳很重视美国和欧洲市场,俺在土澳这边深受歧视,想要下载固件都要去北美网站!

谢谢哈,不过这次还真得用上他们的售后服务了,虽然是逼不得已。话说最完美的情况是永远不需要用到售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方波咋怎么宽呢?难道这个本机带的信号发生器噪声太大?

我今天用汉泰的5102测了一下SDS804产生的方波信号,居然也因为噪声太大不能触发,初步判断是这台机子的信号发生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是楼主是破解后测的,50破100,那么这样一来,极有可能硬件可能有差异,你强行破解也是靠软件,硬 ...

关键是这台机器到手之后只是做了基本测试就发现了问题,还没来得及破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是精品,拍的照片也很出彩
楼主这些机子,俺一个都没有

哈哈,摄影也是我曾经的爱好之一。。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用汉泰的5102测了一下SDS804产生的方波信号,居然也因为噪声太大不能触发,初步判断是这台机子的信 ...

联系商家换一台吧

网友I:
电源保护地正常连接吗?
题外话,楼主的4根探头标记色环为啥都套的黄圈,而不是按通道钮的颜色套?

网友I:
引用 网友I:
电源保护地正常连接吗?
题外话,楼主的4根探头标记色环为啥都套的黄圈,而不是按通道钮的颜色套?

看在袋子里的的状态就【缺省?】全是黄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在袋子里的的状态就【缺省?】全是黄圈:

后来都换了,一开始默认都是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联系商家换一台吧

嗯,明天跟他们联系退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源保护地正常连接吗?
题外话,楼主的4根探头标记色环为啥都套的黄圈,而不是按通道钮的颜色套?

接地没问题,另一台示波器也是用的是同一个插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

鼎阳很重视美国和欧洲市场,俺在土澳这边深受歧视,想要下载固件都要去北美网站!

804有固件更新了吗?

你有没感觉余晖变化特别突兀,效果不是很好,这其实就是个程序问题,不知道啥时候能改善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发电平没有问题,一直处在信号的正中间,就是锁不住。。。

你是不是抑释时间调的太大了,另外触发耦合方式选DC,其他什么HF、LF都关掉,这两个是用来观察调制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没见高清拆机图,不好评论,但是搞不明白官方为何这样搞,50m和100m,或者100M和200M,这价格差距很 ...

人家就是这种营销策略,破解的基本都是个人用户,而个人用户占比非常有限,不会有什么影响,反而会扩大知名度。真正的销售大头是企业用户,而企业用户基本是不会破解的,要用200M就买200M,所以官方默认甚至放任破解就是一种营销策略。

而且,不同带宽的版本,如果选用不同指标的器件,成本并不会低多少,反而会多一种型号的主板,不论生产还是管理成本可能都高于器件节省的成本,所以不同配置的产品使用同样的硬件在行业内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804有固件更新了吗?

你有没感觉余晖变化特别突兀,效果不是很好,这其实就是个程序问题,不知道啥 ...

最新的版本是六月底发布的 V1.1.3.8

余晖确实有些生硬,不自然!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最新的版本是六月底发布的 V1.1.3.8

余晖确实有些生硬,不自然!

何止生硬,如果说泰克和是德的余晖模式是60帧动画,它这个就是PPT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何止生硬,如果说泰克和是德的余晖模式是60帧动画,它这个就是PPT

可能是因为没有mS级的短余辉,这个机器最低是1S,高端机型有短余辉,或许可以反映上去下次更新就有了。另外4通道都输入信号,按AUTO后4个波形不能自动分屏,有前辈把问题反映上去,结果人家工程师单独给开启了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能是因为没有mS级的短余辉,这个机器最低是1S,高端机型有短余辉,或许可以反映上去下次更新就有了。另 ...

并不是余晖长短问题,而是余晖渐变问题,我举个例子

同样是2秒余晖
A示波器每0.5秒刷新一次余晖,当一个波形不再出现时,我们会看到波形亮度变化4次后消失
B示波器每0.1秒刷新一次余晖,当一个波形不再出现时,我们会看到波形亮度变化20次后消失

而SDS804的余晖亮度变化,很明显看上去只有个位数,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余晖刷新率的问题而已

但是现在的示波器所用的处理器,计算能力是足够的,不至于连0.1秒的刷新率都做不到,所以另一个很大可能是,刷新率没问题,但程序员没有处理好渐变色阶问题,所以看上去动态感很弱,因为人眼对色彩亮度的感受并不是线性的,而程序员很有可能没学过计算机图形学,可能使用了线性变化的亮度数值来处理色阶,这也会导致亮度变化看上去极不自然

“按AUTO后4个波形不能自动分屏”,你指的是按AUTO后波形从上到下自动均匀分布吗?我好像没怎么注意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基本上不用AUTO

网友L:
你说的余晖问题,我的SDS2000+也有,看来鼎阳在这方面还有待突破。我的二十多年前的Tek TDS3054都看起来舒适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余晖问题,我的SDS2000+也有,看来鼎阳在这方面还有待突破。我的二十多年前的Tek TDS3054都看起来舒 ...

20年前的示波器所用的处理器根本和今天无法相比,而余晖显示很自然,所以极大可能不是刷新率问题,而是程序员太菜,色阶没处理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J:
20年前的示波器所用的处理器根本和今天无法相比,而余晖显示很自然,所以极大可能不是刷新率问题,而是程 ...

这种有点像“过曝”的丑陋效果,我怀疑是软件人员从余晖处理器读出数据送到显示屏上时,粗暴地用了线性映射。其实根据人眼对光的感受,应该进行“伽马调整”,用类似于平方律或近似对数函数的曲线做变换,把暗光响应放大,把强光响应压缩,看起来才舒适。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有点像“过曝”的丑陋效果,我怀疑是软件人员从余晖处理器读出数据送到显示屏上时,粗暴地用了线性映 ...

没错,我也怀疑就是用了线性色阶,这个其实就是小问题,做个非线性映射非常简单,然后更新一个固件就能解决,就看鼎阳会不会去解决了,打家有时间都去和鼎阳反馈一下,我反馈了,但我对自己的交涉能力没有自信,而且反馈的人少了,鼎阳很可能不理会

楼主:
更新一下,和厂家取得联系后,对方认为是示波器本身的问题导致噪音太大。后来经过一番波折,原机退回去,新机从厂家仓库直接寄出来。到手之后检查了一下,症状和之前完全一样。之前那台原厂自带1.1.3.8固件,2024年6月份出厂。而这台是1.1.3.6固件,2024年5月份出厂。逻辑告诉我,两台来自不同仓库、不同批次的机器都出现同样故障的概率实在是太低。这就让我开始思考究竟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在此之前,我对第一台机器做了如下的实验(探头均设置在 10x 挡位):
  • 当探头连接在示波器内置方波信号输出端时,如果移动探头线或用手握住线,示波器有时会正确触发。我还注意到方波上沿的噪声会发生变化,噪声的高低取决于线的位置。
  • 将探头线在示波器周围移动时,噪声强度会有变化,特别是将线靠近电源线时,噪声明显增加。
  • 将探头连接到其他信号发生器(如众仪 703S 和 Wavetek 270)时,无论如何移动电缆,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 使用其他示波器测试该示波器的内部方波信号发生器时,也没有触发问题。
  • 我所有的初始测试都是在家里的二楼进行的(独立屋,理论上不存在邻居的电磁干扰),其他示波器,包括汉泰 DSO5102P 和众仪 703S 都能正常触发。
  •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 5102P 在自动模式触发时,垂直分辨率被设置在 2V/div,这时候可以稳定触发。作为对比,SDS804 自动触发默认的大概是 100mV/div。如果将 5102P 的垂直分辨力设置到 100mV/div,则其也不能正常触发(实际在 500mV/div 的时候噪声已经大到汉泰触发失败了)。
  • 当我将 SDS804X 移到地下室时,问题则明显减轻(方波信号上沿比在楼上时细了很多)。然而,我注意到触摸探头线仍然会影响方波顶部的噪声。

总结下来,示波器可能本身硬件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的电磁环境,如果不是广播电台或者室内其他电子设备的干扰的话,那就是交流电本身的问题。毕竟汉泰也检测到了很大的噪声,只是相比之下,汉泰的触发逻辑更合理一些,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垂直分辨率能让其正常稳定的触发,而鼎阳则是把高分辨率看得比稳定触发更重要,这个大概只能算是软件逻辑问题吧。无论如何,鼎阳的服务没什么好说的,支持很到位也很愿意从用户的角度出发提供合理的帮助。

既然如此,那下一步就解锁 200MHz 的带宽吧。由于家里的无线路由器在一楼客厅,我的办公室和电脑啥的都在二楼,为了以后使用方便,干脆把一台闲置的 TP-Link Archer C59 无线路由器拿出来设置了一下,作为 Wifi Bridge 用。核心步骤时开启路由器的 WDS 功能,具体细节就不在这里讲了。简单说就是这台路由器可以随着示波器走,示波器通过有线网连接到路由器,而路由器再通过无线的方式连接到家里的 Wifi,而电脑则是直接连到 Wifi 上。好处是,不需要把示波器插到家里的主路由器上,而电脑则可以无线访问示波器进行远程操作。实际上,眼下这么折腾的唯一目的就是解锁 200MHz 带宽和 100M 存储深度。估计大家都知道解锁需要用到那段 Python 代码,唯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用 MCBD? 命令查询当前带宽对应的字符串时,需要先在 Python 代码当中把示波器型号、序列号、以及设备 ID 输进去,否则生成的字符串一定和 MCBD? 命令传回来的不一样。

解锁前

解锁后

至此,折腾结束,回头就是逐渐发掘机器功能的过程了。

网友F:
俺刚刚又试验了一下俺这台,不管探头线靠近电源线或者显示屏等可能的射频干扰源,都不会出现明显的干扰,俺甚至换了几个不同品牌的示波器探头,依旧不会出现干扰。

俺住在公寓里,按理说电源过来各种乱七八糟的干扰信号应该很多的,俺这个房间里就有无数的开关电源在工作,但是对示波器干扰并不严重,你这个现象好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和厂家取得联系后,对方认为是示波器本身的问题导致噪音太大。后来经过一番波折,原机退回去,新 ...

有干扰叠加的复杂波形触发不稳,同测的老泰克是德日立没问题。其他情况波形还原都差不多。

804X最值得赞的是FET 频谱 底噪很低,设置方便。

但是我感觉 幅值好像不准,不知是什么原因

信号源输出1M正弦波

安捷伦 测得
主信号 RMS  -32.22dBm
二次谐波衰减 -42.5dB

804X    测得
主信号峰值 -26.492dBm      换算成RMS  -29.492dBm
二次谐波衰减 -61.298dB

差太多了,难道我频谱仪不准?还是804不准

谁有频谱仪帮试一下,你们的804频谱幅值准不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有干扰叠加的复杂波形触发不稳,同测的老泰克是德日立没问题。其他情况波形还原都差不多。

804X最值 ...

1.端口是否匹配了
2.注意频谱仪和示波器FFT的RBW是否一致
3.信号源接50欧负载,然后示波器观察波形幅度,看和频谱基频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俺刚刚又试验了一下俺这台,不管探头线靠近电源线或者显示屏等可能的射频干扰源,都不会出现明显的干扰,俺 ...

我的理解是这个干扰可能来自于交流电,否则无法解释为何把垂直分辨率调高之后,汉泰也不能触发的现象。而且噪音的波形看起来在两台机器上是基本一致的。不过这个却很难解释为何地下室的情况却好很多,虽然两个插头连接的是不同的断路器。

补充内容 (2024-12-19 11:50):
更准确地说,噪音似乎来自于交流电的接地线(ground),我用众仪703s接自身的信号发生器一切正常,但把它的地线鳄鱼夹碰到交流电地线的时候噪音变大。你那里可能交流电也比较纯净,没啥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J:
1.端口是否匹配了
2.注意频谱仪和示波器FFT的RBW是否一致
3.信号源接50欧负载,然后示波器观察波形幅度 ...

是主瓣和二次谐波相对值啊,和RBW 负载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干扰叠加的复杂波形触发不稳,同测的老泰克是德日立没问题。其他情况波形还原都差不多。

804X最值 ...

你是说你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么?我这个基本也就是机内的方波信号叠加了噪音导致的触发不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你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么?我这个基本也就是机内的方波信号叠加了噪音导致的触发不稳。

是的,我测的是交流50Hz夹杂高频,触发不稳,怎么调也不能定格。不过问题不大,可以忽略。

我倒是很看中804频谱功能,设置方便很好用,但我这个幅值好像不准,有频谱仪的最好帮核实一下,我开始怀疑安捷伦8935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测的是交流50Hz夹杂高频,触发不稳,怎么调也不能定格。不过问题不大,可以忽略。

我倒是很 ...

又复测了一遍,大于5M 正常偏差3~6dB   大于10M 偏差基本正常在3dB左右。也就是1M以下两者频谱差距巨大,不知哪个是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频谱仪所以帮不了你。关于这个不稳定触发,噪音干扰倒不是主要问题,感觉更多的是程序的逻辑与其他 ...

我也感觉是这样,有点诡异,上边沿定不住,切换到下边沿调下偶尔能定格,而老泰克上下边沿都稳稳地

楼主:
今天和鼎阳北美的技术支持聊了一下,本来是问别的问题,顺便提到了这个噪音的事儿。对方听了我的描述,感觉我关于环境电磁干扰的猜测是有道理的。毕竟我拿着众仪的手持示波器从楼上到楼下能明显感觉到方波信号上下沿由粗变细,这个本身就和交流电没任何关系,而且又是完全不同的机器。对方建议我用接地弹簧卡在示波器探头上测试,这样可以避免探头自带的接地鳄鱼夹那段连接线产生的天线效应。换句话说,那根连接鳄鱼夹和探头的导线本身就相当于是根天线,源源不断的接收着环境当中的各种电磁信号。而接地弹簧则可以极大的缩短这根“导线”的长度,等于是从几厘米缩短到了几毫米。果然,在探头探针连接到SDS804X自带信号发生器的信号输出端、接地弹簧接触到信号发生器的接地端,那个标准且带有细细上下沿的方波终于回来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这方波如此漂亮。。。

网友M:
用同轴电缆直接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同轴电缆直接接啊。

直连的话相当于是x1了吧,本来x1因为带宽限制也没啥问题。

网友N(2025-01-01):
楼主WiFi dongle试了吗,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WiFi dongle试了吗,效果咋样

试了,不能用。这一楼介绍了我退而求其次的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0770

网友L:
不能稳定触发,与测本机的“粗条”应该是同一个原因,就是有噪音干扰。建议把1k波形打开时基,看干扰细节,量出干扰频率,从而寻找干扰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和鼎阳北美的技术支持聊了一下,本来是问别的问题,顺便提到了这个噪音的事儿。对方听了我的描述,感觉 ...

从这段描述来看,您家里这个电磁环境“堪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能稳定触发,与测本机的“粗条”应该是同一个原因,就是有噪音干扰。建议把1k波形打开时基,看干扰细节,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你的建议是用FFT来看噪音的频率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你的建议是用FFT来看噪音的频率么?

是很让人莫名其妙,而且某些特定位置干扰尤其明显,但确实又没看出来那些地方有什么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