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KX一W321卡座和建武X85卡座高音差别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4-12-02):
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们,我的雅马哈KX一W321卡座和建武X85卡座(改装电源的卡座,原来是配合建武功放机使用的,现在单独220Ⅴ电源供电),同样播放王杰的歌曲,音频输出接到同一功放机上,功放机的设置一样的,建武卡座播放这个磁带,高音部分特别明显和饱满,而雅马哈卡座的高音就没有建武的饱满,使用感觉柔柔的,是雅马哈卡座有问题还是机器本身的性能问题呢?麻烦各位大佬有时间的时候,分析分析,谢谢啦!

网友:
X85是建武组合音响的一部分,这个机器我有,没感觉到卡带高音有多出色。

网友:
方位角有没有调好?磁头磨损程度?

楼主:
方位角用6300HZ的音频调整过了,和以前没有调整的时候,高音的表现是一样的,磁头磨损很小。

网友:
看看二台卡座播放设置有没有不同,有没有将卡座的磁带选择放在该放的位置,再比较,其次看看旧机器有没有换过录放音磁头,换了阻抗不匹配的磁头也会影响卡座的频率特性的,如差别不大应该不是问题,毕竟模拟机器要求不能太高

楼主:
磁头没有更换过

网友:
我玩建武969机-------------------它的卡座型号X58,卡座支持金属带,所以,机器本身应该高音比较好。X85卡座应该也很好的。雅马哈的那台卡座没有用过,不清楚啥情况。看了一下雅马哈手册,机器也支持金属带,高音性能应该也不差的。321没有高音调节钮,421就有调节钮,可以调节高音听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头没有更换过

楼主:
建武x85的高音个人感觉非常饱满,特别是听王杰的歌曲,高音听起来特别有满足感!

楼主:
对于建武x85 ,A,B卡的快进键,怎么是快放呢?快到倒是蛮正常,A,B卡快进有时候又可以,感觉都是录音以后可以,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
播放的时候按快进,就是快放。
停机时,按快进是正常的快进。

楼主:
我的不是这样的,在停机状态下,按快进就是快放,按一下播放键就转为正常速度播放了。不记得在说明状态下,按快进就是正常的快进,好像是按了B卡录外音频后,再取消以后,再按快进就是正常的快进,有时候感觉又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您好!为查阅了一下资料,对x85的卡座,如果想在停机状态下,想A卡快进的话,得先把A卡停止键按着,再按快进键,就A卡快进;如果想B卡快进的话,先按住B卡的停止键,再按B卡的快进键,就B卡快进。如果在录音以后,就可以单独按快进,也可以快进。

楼主:
请问一下,建武x85的B卡,录制外部音频的时候,如果我先试录,先直接按变的录音键,B卡录秒钟就停了,然后自动倒带,再自动播放,能不能一直录下去呢?有时候又可以一直录下去,不知道是操作的问题,还是机器本身设计就是这样的。

楼主:
连续外录的问题解决了,可能是操作的原因造成的,如果要连续外录,先按一下面板右侧的正常按钮,再按一下暂暂停键,再按一下停机键,操作完了以后,在任何情况下按右侧的录音键,就可以连续外录了。

楼主:
连续外录的问题解决了,可能是操作的原因造成的,如果要连续外录,先按一下面板右侧的N0R(正常按钮),再按一下暂停键,接着再按一下B卡的停机键,操作完了以后,在任何情况下按右侧的红色录音键,就可以连续外录了,对照图片,参考操作,以上分享给有同机型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