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A1600本振的问题

楼主(2024-12-02):
装了几块LA1600收音板效果很好,灵敏度高噪音小,但其中一块本振线圈随手从一台收音机上拆用,通电试听频率覆盖正常,整个频段啸叫点太多,并且混有短波电台干扰,几经调试效果都不理想。后来在震荡线圈上并联电阻,故障现象极大改善,但灵敏度也受到影响,始终不能取得平衡。想请问各位老师:
1、IC内部电路参数固定,出现本振问题是线圈匝数问题(初级?次级?)或者是线圈Q值问题?
2、采用外接独立三极管震荡电路输入LA1600(或各类带本振IC)本振端,能否正常工作?效果是否会更好?

网友A:
接示波器,测量3脚本振信号,或者调整初级并联电阻,或者调整次级匝数,使得3脚信号幅度Vpp到400mV左右。
LA1600可以外接本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示波器,测量3脚本振信号,或者调整初级并联电阻,或者调整次级匝数,使得3脚信号幅度Vpp到400mV左右。
...

那这么说,振幅的大小和震荡线圈次级匝数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振幅的大小和震荡线圈次级匝数有关?

那必须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必须有关系。

请问振幅过大就减少次级匝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振幅过大就减少次级匝数?

是的,是的,我用LTF-2-3 试过,需要并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的,我用LTF-2-3 试过,需要并联电阻。

并联电阻不是最好的办法吧。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电阻不是最好的办法吧。谢谢你!

按理来说,并联电阻应该不是最好的方法,会降低Q值,使得本振频率不那么单纯,噪声变大。
合理的匝比应该较好一些。但是看官方的电路,里边就是采用并联电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