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凯迪kk9数显收音机故障

楼主(2024-12-02):
两台数显凯迪kk9收音机出现故障,其中一台无法开机,显示屏显示时间,说明电源正常。另一台显示屏显示正常,波段调节正常,但是喇叭没有声音,cd1691芯片27角和28角电压为2.8伏,请问各位老师,这两台该怎么检修,新人报道,多多指教。

楼主:
由于新来报道,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

楼主:
补充图片,谢谢

补充图片

补充图片

楼主:
请看到的老师帮忙,十分感谢。补充:两台机子扬声器正常。

网友A:
喇叭无声,用耳机能否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无声,用耳机能否听到?

耳机也是无声的,是不是ic坏了,不敢确定。

网友:
如是指针表,用Rx10挡,一表棒接电池负极,另一个表棒碰耳机插座,听有否喀拉声,如有沿线路向前查,直到28脚,再判断。

楼主:
现在问题是27角音频输出与28角接地端电压太高了,不知道怎么降下来,是哪里出了问题。耳机的正极接的27角音频输出,有接触的喀拉声。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A:
以28脚为基点,测其余各脚电压并记录,对照资料。电位器也要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28脚为基点,测其余各脚电压并记录,对照资料。电位器也要测。

谢谢老师指点,我按照您的指导去做一下,辛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27角音频输出与28角接地端电压太高了,不知道怎么降下来,是哪里出了问题。耳机的正极接的27角音 ...

26脚电源正极,28脚电源负极,万用表测量28脚有电压,那么肯定是线路板铜箔断了,CD1691没有供电,当然不会响。28脚有电压,要么线路板焊盘断了,要么外接直流电源微动触点不通电,用漆包线接通就可以了。KK-9这款收音机的电池负极弹簧经过外接直流电源插座的微动触点连接到收音机主板地(470μF电容负极,不是可变电容动片),集成块28脚是直接接主板地的。

网友B:
无法开机的那台,就是电源控制电路有故障。显示电路是通过排线直接从主板取电的,它不受开关机控制,只要装上电池它就有显示,开关机只是控制CD1691的供电。
收音机常用的电控电源开关的原理如下(不是按KK-9抄板画出的图):

PNP管与NPN管接成直流正反馈,1k电阻的作用是限制NPN管集电极电流,22k电阻的作用是正反馈,10μF电解电容和100k电阻的作用是开机触发脉冲,两个按钮分别是开机和关机按钮。

收音机的AM-FM切换电路原理如图(同样不是从KK-9抄板画出的图):
一对NPN管接成直流正反馈,通电后只有其中一只管子导通,另一只三极管截止,按处于导通状态的三极管基极的按钮可以翻转状态——用正脉冲触发处于截止状态的三极管,同样可以使电路状态翻转。

楼主这款KK-9收音机,线路板上这四颗贴片三极管就是电源控制和波段开关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脚电源正极,28脚电源负极,万用表测量28脚有电压,那么肯定是线路板铜箔断了,CD1691没有供电,当然不 ...

冰岛老师辛苦了,谢谢您的详细讲解,现在出现另外一个问题,26角接地的电容换成了电解电容后,发现正负极必须得颠倒一下才能开机,也就是说,26角必须接电容负极才可以。还有就是耳机的微动触点接的是电源正极,冰岛老师,请您再给讲解一下,我已经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开机的那台,就是电源控制电路有故障。显示电路是通过排线直接从主板取电的,它不受开关机控制,只要装 ...

讲的太好了,通俗易懂。十分感谢冰岛老师,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来自手机
引用 楼主:
我把27角输出和负极切断了,红圈部分,扬声器直接接在27角上。外接电源已经用短线连接了,现在屏幕显示一 ...
你先不用管电容极性对不对,26、28脚之间的电容是电源滤波电容,27脚的电容是输出耦合电容,极性接反顶多电容坏掉,不会导致其它故障。26脚电源正极、28脚电源负极,这绝对没有错,极性接反肯定不行。CD1691内部的功放是OTL功放,27脚必须串联电容再接喇叭,电容极性与喇叭另一端接电源的极性有关。喇叭串联电容的情况下,27脚电位正常情况应该是26脚与28脚电压的一半,如果测量结果偏差太多,那就说明集成块内部的功放有问题。显示板排线拆下来再重新焊接,一定要注意排线的方向,两块线路板的排线焊盘顺序未必相同,也可能翻转180°,收音机出厂时是什么顺序,重新焊接时必须与出厂时相同。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切割线路板,原机线路板肯定是对的,否则收音机出不了厂。检修收音机,应该尽量修复已经损坏的部分(比如说外接电源插座、耳机插座)之后,按正常的方法(万用表黑表笔接电池负极弹簧)测得收音机的各点直流电位,不应该在找到故障原因之前随意改变电路连接。你把线路板改得乱七八糟,测量方法也没说清楚,你测量的结果我分析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