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铅酸电瓶并联500F电容相关内容分享

楼主(2024-12-02):
1.总体原理

电阻起到充电限流作用,减小电容在充电时,均衡电路的热功率。均衡电路位于电容整体内部,上图没有画出。
二极管为理想二极管,为电容放电时提供大电流回路

2.理想二极管
德州仪器LM74700+MOSFET
由于有发热可能,所以使用铝基板作为元件载体

3.电容均衡电路
使用BL6101+MOSFET,后面画蛇添足的做了各个电容的电压采集及48数据传输,由于采样电路使用电阻分压,相对于理想二极管和均压电路,这部分功耗较大,所以使用继电器作为电压采样的切入,MCU以及继电器使用ACC供电,这样确保锁车后,电压采样电路0功耗。
原理图见附件,图中R,C以及其他元件参数都不可信,仅供神会。
PCB做成与原电容放电板兼容的尺寸,直接替换。

实测结果:
本地气温已降至零下10℃,但尚未达到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目前冷启车时启动状态与夏季无异,较去年冬季冷启车明显顺畅。
能否延长铅酸电瓶寿命尚不清楚,需要使用一段再看结果。整个外加的电容部分,锁车后耗电电流不足1mA。

以上纯属个人操作,不具模仿价值,仅供各位参考。

楼主(2025-03-08):
引用 网友A:
关键如何解决停车了,电容自放电对电池电量的拉低。车子开的很少,有时候一个月才开一次,我担心电容放电把 ...

这个就看电容自己的自放电大小了。我用ACC控制电容的充电均衡电路,启车后ACC有效,均衡电路才工作,这样做减掉了均衡电路在熄火后的耗电,电容的自好点还有。我用的这个电容自耗电我去年这个时候测过,充满后在1毫安以下,实测停车一个月没问题。今年春节气温这几年最低,零下26℃,冻了两周,启动顺畅,与夏季基本没区别。不过电容的购买靠运气,个人没有渠道买到新的,只能买旧的,性能靠赌

网友:
我已经在车上用了几个月了,买的便宜电容,20元一块方的,自放电有点大,放一周两周的没问题。我是在B+那里加了个大继电器,启动时接通,熄火断开。又在10欧电阻那里加了个继电器,充电电压大于13.8V时接通充电,网上买的模块,因为我的车发电机不是一直发电,电瓶电压满了就停了。我用的是1欧100W的电阻,最大充电电流10A左右。二极管用的普通的二极管,理想的不会做,大电流卖的太贵,这样把电容的电压抬高了0.7V,启动时电容出来的电流在70A左右,我是用库仑计看的,库仑计反应慢,估计表测还要高点。电容买来之前用的铁锂四串,80AH左右,高0.7V正合适,因为零下不能给铁锂充电,所以又买了电容,其实铁锂容量大一两个月都不用充电,冬天不充就行。不过电容启动时放电电流能比我这组铁锂大个10A左右。这样铅酸电瓶出劲就没那么大了

网友(2024-12-02):
我没你那么下细,只用了原来的均衡板,充到和电瓶一样的电压,直接并在电瓶两端,做好隔热,试验过只要超级电容和电瓶并在一起电压不低于10V,发电机充电电流和单独电瓶电流增加不了多少。已经用了两年多。

网友B:
考虑到没有,电容保护失效过充电引起火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到没有,电容保护失效过充电引起火灾!

除了均衡保电路外,有一个10Ω限流电阻,有一次性保险丝

网友:
我是把法拉电容组与铅酸电池直接并联的,大概四年了,一直正常。

网友C:
二极管并联大功率小电阻创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并联大功率小电阻创意不错

原设计充放电是两条独立路径,放电直接接到启动电机上,后来发现我自己没法拆发动机接线,就简化了。

网友D:
这电容会不会起火燃烧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容会不会起火燃烧之类的?

极端情况下应该能炸开,比如远超过电容耐压范围的高压充电,是否能燃烧不清楚。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详细的相关内容或者测试试验。

网友E:
我之前考虑的也是这个模式,通过理想二极管打火时放电,然后通过限流电阻慢慢充电,10欧姆充电电阻发热不小吧?可以搞大点电阻,慢慢冲。
一是还没买到原装带均衡板的法拉电容组。
二是苦于车头盖里没地方放法拉电容,暂时又不想引线到后尾箱,目前还没开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考虑的也是这个模式,通过理想二极管打火时放电,然后通过限流电阻慢慢充电,10欧姆充电电阻发热不小 ...

均衡板我自己做的,兼容原放电板的尺寸,好像法拉电容都是原配放电板,没有配电压均衡板的。
整个电容,我硬塞到散热器上面哪个空间里了,做了隔热包装,自己又做了个小铁架子,拆装都很费劲,硬挤。

10欧电阻不会很热,因为电容平时几乎与电瓶等电压,只有启动的时候点电容电压会低一些,估计也不会低于10V,这样与电瓶的压差极限也就是4V,电流不大。

网友E:
我估摸我的车能在电瓶这边找到一个小空间,25*7*7左右的法拉电容是可以的,大概360F左右的是可以的。然后我的用途很简单,平时上班下班就3-5公里,所以电瓶打火后都还没回冲好就熄火停车了,有必要加一个电容分担一下,以延长蓄电池的寿命,特别是冬天。
我还是想找原厂拆机的、带均衡板、性能还OK的法拉电容,简单明了,LZ有推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估摸我的车能在电瓶这边找到一个小空间,25*7*7左右的法拉电容是可以的,大概360F左右的是可以的。然后我 ...

我目前还没见过自带均压板的法拉电容组,单从电容本身性能上看,我个人推荐二手韩国NESSCAP的,似乎漏电小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还没见过自带均压板的法拉电容组,单从电容本身性能上看,我个人推荐二手韩国NESSCAP的,似乎漏电 ...

论坛的一个帖子  就有这种带均衡板的啊,就是这个法拉电容内阻大了点,还在纠结中

网友:
早期立华电子有这种板,配合他卖的超级电容还行,但是内阻太大,不实用。

网友A(2025-03-07):
关键如何解决停车了,电容自放电对电池电量的拉低。车子开的很少,有时候一个月才开一次,我担心电容放电把电池不多的电量都给放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考虑的也是这个模式,通过理想二极管打火时放电,然后通过限流电阻慢慢充电,10欧姆充电电阻发热不小 ...

我看楼主并联的是500F的电容 我觉得用不了这么大:有15V  1400/6=233F容量的电容就够了,对限流电阻应该好点,且可以在电池电量低于10v的情况下汲取电池的剩余电量直接启动车辆。唯一无法解决的就是长期停车后电容的自放电对电池电量的消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看电容自己的自放电大小了。我用ACC控制电容的充电均衡电路,启车后ACC有效,均衡电路才工作,这样 ...

有没有简单点的ACC控制的均衡电路。你发的原理图我看的元器件挺多的,元件一多,总感觉容易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简单点的ACC控制的均衡电路。你发的原理图我看的元器件挺多的,元件一多,总感觉容易坏呀。

虚线内的东西都可以省略,那些都是打算以后玩花样用的,保留闭合虚线外的元件就可以了。
原理图中器件的数值不一定对

————————————————————————————
我说错了,上面原理图是新版本,均衡电路一直耗电,不受控制。继电器用来控制后面的分压电路用来监测各个电容的电压值,继电器断开,分压电路不工作。继电器后面那些分压电阻,R4-R7,R22-R29 这些不需要焊接。均衡电路静态功耗不大,对于汽车电瓶来说可以忽略。如果要ACC控制均衡是否工作,用继电器控制每个BW6101的VDD就可以了。继电器用ACC控制。

网友F:
500F的电容的确有些大,去年不小心没关行车灯,电瓶没电了,车里的电压表显示只有6伏,给朋友打电话用500F的电容来就我,大冬天的起动机飞速转,比原车电瓶还有劲,他是300多买的
后来我舍不得买管朋友借了一个三轮车的82AH电瓶放车里了,到现在一直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0F的电容的确有些大,去年不小心没关行车灯,电瓶没电了,车里的电压表显示只有6伏,给朋友打电话用500F ...

500F的电容独立启动4次没问题,确实过大了。

网友G:
我用的是300F的六串,自带均衡,直接并在电池上,已用两年,不过78910月份太热了拆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300F的六串,自带均衡,直接并在电池上,已用两年,不过78910月份太热了拆了下来

辽宁地区,夏天,堵车或者刚熄火停下来的时候,机舱温度快速升高,实测能达到95摄氏以上。我给电容加了隔温层,可以应对前两种短时间高温的情况,但是无法解决长停车后长时间暴晒带来的高温。

网友H:
电容我没加均衡,感觉没意义,过几个月想起来拿表量一下,那节电容过低就能它充一下,很皮实的。也可以用库仑计看着,启动时电流明显小了就去查一下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容我没加均衡,感觉没意义,过几个月想起来拿表量一下,那节电容过低就能它充一下,很皮实的。也可以用库 ...

不用理想二极管也完全可行,在起动机启动的时候,基本属于电流主导了,那点压差不会影响启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