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4-12-02):
在电源里面的。
哪一个数字才是型号?

网友:
这个防呆很OK,绝对插不反

网友:
相当于3842加个2n60封装在一起

网友:
第一行是型号

网友:
居然是残疾芯片,少了一脚!

网友:
芯查查解决问题:)

网友A:
7脚的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7脚的电源芯片。

明白,谢谢,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少一个脚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少一个脚的芯片

   七脚电源芯片多了去,少的一脚各不相同。

网友:
这种少一个脚的大部分都是耐压比较高的电源变换芯片,常见的一般是小功率开关电源芯片或者非隔离的LED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