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南TN9850T数字广播收扩机

楼主(2024-12-02):
坛里145收了3台数字广播收扩机,没有天线,可能是定频版的接收机,采用同轴电缆传输定频信号放大,在小区里面广播。主控接收板上面还有一些空着的元件位,估计是针对不同版本的接收机预留的,只能改成纯后级功放。电路采用经典的TDA7294单电源供电OCL电路,开机会有“嘣”的一下电容充电巨响,对喇叭冲击很大,已网购延时接通电路板!

网友:
《数字广播接收机》?不知道这“数字广播”是啥?
真正的数字广播是DAB啊,除了珠三角许多代工的厂家(都卖到欧洲)外,只有德生生产过一次。

楼主:
类似小区广播

无线调频广播系统方案厂家 音柱 收扩机 大喇叭 RDS数字技术
https://b2b.baidu.com/land?url=h ... 423&prod_type=0

华鹄科技 国标应急广播收扩机 数字化产品 扩容方便 不受位置限制
https://b2b.baidu.com/land?url=h ... 424&prod_type=0

网友A:
你这板子不是有了继电器?看看是不是本来就有延时电路?

网友:
这就是“村村响”工程配套的产品,在我老家田间地头的电线杆上常见到它,采用地面波无线数字信号传输,播控后台由县广播电视中心控制,用以代替原来的农村有线广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不是有了继电器?看看是不是本来就有延时电路?

那个是主控板接收到信号后触发接通变压器功放电源交流输入,同时唤醒功放集成从待机、静音状态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