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中周里铜芯的作用

楼主(2024-12-02):
  中波中周很熟悉了,短波和FM中周没见过,网上看到许多中周芯是镍锌的,还有好多高频用铜芯,也有些干脆是空芯线圈,在论坛里搜好久没找到加铜芯有什么作用,各种芯性能用途有什么不同,是不是相对磁导率不同可用相同圈数绕出不同电感量来,还是说不同的芯绕出线圈的Q值不同来满足相关需求,有没有相关的书或资料,谢谢大家。

网友:
当电感量很小的时候,如果还用磁芯这种正磁性材料,会导致线圈圈数非常少,这样不但调节范围很小,而且稳定性差,如果用铜芯这种逆磁性材料,圈数就会比较多,调节范围更好,线圈也更稳定。

所以,用铜芯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增加圈数方便调节,一般来说如果线圈的圈数少于3圈就要考虑用铜芯了

网友:
在频率高到一定程度(比如几十兆赫),磁性磁芯带来的利弊参半,频率再高就有得不偿失的趋势

黄铜磁芯有着极高的高频损耗,由此也能感应足够的表面电流,这个电流产生的反向磁场会将磁力线排除在铜芯之外,当铜芯放进线圈后会挤掉线圈内的面积和空间,线圈内的截面积和空间变化就会带来电感量的变化

在高频频率下,铜芯并不会引起显著的Q值降低(大约有百分之几到十几的下降,频率越高下降越少),当频率过百兆后铜芯基本是可调电感最佳的选择

网友A:
磁芯增加电感。铜芯/铝芯减小电感。

你以后高频头玩得多就会遇到一种情况,调本振覆盖,改线圈,空心线圈,多一圈多了,少一圈少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加入磁芯或者铜芯,我倾向于少绕一圈加入磁芯。。。损耗较小容易起振。你也可以选择多绕一圈加入铜芯,但是可能高端停振,要改电路

网友B:
铜芯可以降低电感量,可以用电感表测下,效果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芯可以降低电感量,可以用电感表测下,效果很明显

谢谢回答,是不是说空芯线圈还嫌电感量大,然后加个铜芯进一步降低电感量,顺便做到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芯增加电感。铜芯/铝芯减小电感。

你以后高频头玩得多就会遇到一种情况,调本振覆盖,改线圈,空心线 ...

哦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是不是说空芯线圈还嫌电感量大,然后加个铜芯进一步降低电感量,顺便做到可调?

是,一个空心线圈,插入一个铜芯后,电感量会减少。
一个可调节的铜芯,还能方便对电感量进行调节,如果没有铜芯,对一个空心线圈调感,那就困难了。

网友:
以前测试统调,就用铜铁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是不是说空芯线圈还嫌电感量大,然后加个铜芯进一步降低电感量,顺便做到可调?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调线圈匝之间的距离。这个 也可以。

不过总体来说还是磁芯稍好些,调距离就是麻烦些,效果也好的。

铜芯的损耗大一些,Q稍微低一点,当然有时候需要Q低一些的,看具体情况,用于本振震荡,还是Q高的好。用于选频,要看情况。

网友:
镍锌铁氧体磁芯:这是最常见的磁芯材料之一,具有较高的磁导率和较低的损耗,适用于多种频率范围。在短波和FM接收机中,镍锌铁氧体磁芯可以提供良好的性能,尤其是在需要高Q值的应用中。
锰锌铁氧体磁芯:与镍锌铁氧体相比,锰锌铁氧体的磁导率通常更高,但损耗也相对较大。在低频应用中表现较好,但在高频(如短波)应用中可能不是最佳选择。
铜芯:在某些高频应用中,铜芯可能被用作空芯线圈的替代品,以减少分布电容并提高Q值。然而,铜芯并不是所有应用的最佳选择,因为它的磁导率相对较低。
空芯线圈:在某些特定应用中,如需要极低损耗或极高频率稳定性的场合,可能会使用空芯线圈。空芯线圈没有磁芯材料带来的损耗和非线性问题,但电感量相对较低。
对于更深入的了解和学习,可以参考一些专业书籍和资料,如《现代磁性元件》、《磁性材料与器件》等。这些书籍通常会详细介绍各种磁芯材料的特性、应用领域以及设计方法等内容。

网友(2025-02-04):
引用 网友A:
磁芯增加电感。铜芯/铝芯减小电感。

你以后高频头玩得多就会遇到一种情况,调本振覆盖,改线圈,空心线 ...

解释的详细,学习到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