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求教夏普收音电唱机唱头问题。

楼主(2024-12-02):
各位前辈:前阵收了一台夏普收音电唱机,型号是BXG 700,到手唱头已掉出两根红色线,两根蓝色线接在中间两个接线头上。拆下来看是立体声唱头,有L和R标志,但是只有2个接线头,不知如何接线?忘前辈赐教。还有这个唱针头,没有针了,自己拆一个按上可以吗?先谢谢了!

网友A:
红的一个声道,蓝的一个声道,其中外皮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的一个声道,蓝的一个声道,其中外皮接地。

谢谢指点,但是4个接片,唱头上只有2个,是不是左右两边的接片被掰掉了??

网友B:
唱头最值钱的就那根针了。

譬如铁三角vmn95sh唱头,只那根针就接近1300元,而整个唱头带针差不多1500元。

所以你这个唱头基本上是废了。

这种旧唱头还是慎用,因为那根针不好的话,对唱片来说是致命的。看看能淘个整体的组件或者新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唱头最值钱的就那根针了。

譬如铁三角vmn95sh唱头,只那根针就接近1300元,而整个唱头带针差不多1500元 ...

谢谢指教,那就先找找这样的唱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唱头最值钱的就那根针了。

譬如铁三角vmn95sh唱头,只那根针就接近1300元,而整个唱头带针差不多1500元 ...

前辈,唱针不能DIY吗?

网友:
大致看照片,唱臂接线像是立体声唱臂,唱头像单声道唱头,唱针的安装方式像是单声道唱针,看唱头与唱臂的连接结构,确认唱头是不是原配。
立体声唱针的针杆一般是细金属管,压电唱头单声道唱针的针杆,弯曲型是铜片针杆,扭曲型是塑料支架。
看整机配置,大致可看出整机是否立体声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唱针不能DIY吗?

不能,精度要求很高,手工怕是没有那个手艺。
你搜一下即可知现代唱针的工艺。

现在的唱片不是那种78转的胶木唱片了。新式唱片的唱纹都很细密的。用你自己做的针 又或者 那种老式唱针,唱片放几次就报废了。

网友:
感谢汪洋中的船提供的图。
图中,唱头示意是立体声压电唱头,唱头信号输出是单声道,放大电路唱机输入是单声道压电唱头信号输入的电路,放大电路及喇叭是单声道。
看唱头照片,唱针像是螺钉固定的铜片唱针,这种唱针国外也广泛应用在压电单声道唱头上,国内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