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的12864 LCD屏改3.3V失败的原因

楼主(2024-12-03):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最近DIY需要用到12864的LCD屏,系统是3.3V供电的。但手上有一堆的5V 12864的LCD,分选了一下,PCB底板相同的屏有4个,一个3.3V,三个5V的,在网上找到一规格书,说可以把5V改成3.3V,按其方法改动后,可以显示,但是对比度很低,就是调到最大了也还不行,看了一下ST7920的规格书,确实可以改,但是有一个VD2的引脚要接到VDD,不知道手上的屏这个引脚是如何处理的。

下面的图片是3.3V的屏。

下面是5V的屏,看显示屏的PCB底板与3.3V的屏是一模一样的

请各位老师指导。

楼主:
早上好,各位老师帮忙看看

网友A:
我没改过此种LCD,但改过OLED,看楼主的说明应该很明了了,尝试回答一下。这类板一般都是3.3V、5V兼顾的公版设计,一共要改(或调整的有4处)见附图,R8、R9背面没找到,应该在正面(如果通电3.3V感觉亮度够,也可不改)。这类牛屎芯看不好引脚的,照卖家的说明改就是了,不行再改回来,毕竟是5V改3.3V,焊接时注意防静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改过此种LCD,但改过OLED,看楼主的说明应该很明了了,尝试回答一下。这类板一般都是3.3V、5V兼顾的公 ...

老师你好!OLED代换有啥好的经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你好!OLED代换有啥好的经验吗?

OLED改电压是加不加3.3V的稳压,跟LCD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改过此种LCD,但改过OLED,看楼主的说明应该很明了了,尝试回答一下。这类板一般都是3.3V、5V兼顾的公 ...

你说的R8 R9只是一个跳线,板子上没有的,此外,这个板子加那个电容后,已经开始升压了,vo空载有6.8V了,说明内部倍压正常了,剩下的要研究一下,为啥带载被拉成了3.XV,电位器边上那个短接点断开就是Vo空载

楼主:
现在把R1-R5加大加到了56K了,Vo带载电压为4.2V对比度是上去了,但是花屏,就是有这地方对比度高,有些地方对比度低。各位老师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又看了一下ST7920的说明,前面好像有点答非所问,看楼主的两张线路图,前一张应该是3.3V的启用了内部倍压,第二张应该是5V的屏蔽了内部倍压,如果线路板是这样的,改动就比较麻烦了,看外部是否有>3.3V的电压引入VR1的浮动端,另外LCD屏非要用3.3V吗?其实LCD屏用5V电压,数据线还是3.3V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一下ST7920的说明,前面好像有点答非所问,看楼主的两张线路图,前一张应该是3.3V的启用了内部倍压 ...

看我前面说的,Vo空载时,电压6.8V了。带载跌到3.5V左右。加大R1-R5到51K,电压为4.3V左右,但是,显示效果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一下ST7920的说明,前面好像有点答非所问,看楼主的两张线路图,前一张应该是3.3V的启用了内部倍压 ...

你说的系统和屏分开供电我想过,只是要隔板飞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系统和屏分开供电我想过,只是要隔板飞线了。

我只是按照我的想法,仅供参考。既然已经有升压了,只是带载能力不够,我认为R1——R5不应该改(有可能是导致对比度不一致的原因),要改的只有R10,改个50k的可调试试看,或者找几个不同阻值(10k——100k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按照我的想法,仅供参考。既然已经有升压了,只是带载能力不够,我认为R1——R5不应该改(有可能是 ...

是的,后面想想,R1-5应该要配合屏,有一定比例要求的,有想过加大R10,只是手上没有合适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