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牡丹的6410a中的地线接哪里的

楼主(2024-12-03):
图中的CZ1 CT1,机器内有一个接头,但机内并没有哪里接的,感觉像是接在机壳固定背带的镙丝上的,但接在那里有啥意义呢?

这台分立FM机器我打理了两台了,总觉得FM的音质很差,电容全换了,曲线也看了,是不是先天不足?

网友:
按照图纸的意图理解,应该是通过这里接大地的,但是这样一台便携式收音机,貌似意义不大哦,即便这里接地,也得配合天线外接才行。不妨把这个点接地试试?个人看法。

网友:
利用收音机后背螺丝作为天线或者地线接口,是不少老收音机的做法。我试过,如果是天线,在后背螺丝接一根长线比较有效果,如果是地线,接自来水管或者接地也有一定效果。其中短波效果最明显。
这里把地线引出接到L1下端即可,对调频效果不会明显,不如双天线加平衡-不平衡转换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接背带的金属扣上了,不能完全确认。

网友:
就是75Ω和50Ω天线连接处。CZ1、CT1处接天线地,CZ2、CT2处接天线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接背带的金属扣上了,不能完全确认。

对,我看了这个断开的线,唯一能接的就是那个金属扣,所以觉得很不敢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