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新手学做空心线圈矿机求指点。

楼主(2024-12-03):
前天刚学绕75亚克力线圈没达标,昨天下工地刚好捡到160亚克力管头30公分和一只100A电流表,想问一下用0.75平方电线绕线圈可以吗?

网友A:
用带绝缘皮的线,对高频有些影响。用裸线,中间夹棉线,定型后,把棉线抽掉。

你这个筒直径大,可能有个50 60圈的就差不多了。

如果管子太滑,你贴2-3双面胶也行,影响不大的。

有坛友,把管子加工出螺纹来,这个就太好了。用镀银线,相当棒。

网友B:
100A的电流表用于矿机好像不太适用。50~200  uA  的比较合适。

网友C:
你需要一个测量电感的仪器,这样才好得到准确的圈数,网上也有空心电感线圈计算器,你可以百度一下,看看需要多少圈合适

网友D:
用PPR管损耗小

网友E:
你可以去网上买一个测量电感的表,然后用0.04×270股李兹线绕线圈,这样做出来的矿机灵敏度有保证。如果有时间,可以把矿石收音机版块的置顶文章都好好的读一遍,这对于制作矿机、提高理解能力非常有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绝缘皮的线,对高频有些影响。用裸线,中间夹棉线,定型后,把棉线抽掉。

你这个筒直径大,可能有个 ...

车螺纹我有个构思,先用修边机做两圆堵板,然后买上合适螺距的丝杆和螺母,螺母粘一只在堵板上,丝杆固定,这样转动管子就会左右移动,在合适位置固定修边机和V刀,开动手工转管就可以车螺纹,我做过水管音箱,这里有个难点,塑料管一根压一根,所以到手非纯圆,这才是难点,包括上车床,不圆会很难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A的电流表用于矿机好像不太适用。50~200  uA  的比较合适。

把互感分流器拆了就行,用万用表测165欧电阻,这时电流表打到头还多。得空校一下当100uA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一个测量电感的仪器,这样才好得到准确的圈数,网上也有空心电感线圈计算器,你可以百度一下,看看需 ...

手上有许老师电桥,前天学绕75管线圈只是和计算差得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PR管损耗小

ppr管工地倒是多,只是管径都不大,我也捡了一节几十公分的dn400和dn300pe管头,1公分多厚非常重十多二十斤一节,估计不太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去网上买一个测量电感的表,然后用0.04×270股李兹线绕线圈,这样做出来的矿机灵敏度有保证。如果有 ...

第一次先打算做响积累经验,后边肯定得改进的,第一次就上李兹线比较浪费,而且大线圈用量也比小线圈多得多。

楼主:
好吧,以为捡了个秋香,结果是捡了个如花

楼主:
偷懒一下,264u*365P/270p=356.88u,我有270P电容,线圈是不是356.88u就可以了?用3DQ这种双栅场馆L2要多大合适?

楼主:
重新绕了46圈L1 325uH, L2 11圈,变压器1VA,380-12V的,270P可变电容,BB504M,没有声音。先睡觉了。

网友:
现在的中波接收环境很差,家里面不一定能收到,在我这里,在家里,超外差收音机都收不到,必须到阳台外面才能收到。要拿到野外试试。首先要保证线圈和电容的值,确保落在中波的范围,就可以试机了,刚开始可以试用二极管检波,成功了再换3DQ

楼主:
头痛切口不平整,受许版提示,把修边机固定在桌腿上,手推亚克力管,效果不错。

楼主:
微安表到手,不用场馆,用2AP9检波,电流表全程纹丝不动,估计不上天线没法玩了,还要不要卖空气可变电容?

楼主:
翻出对讲机,放线圈中间按下发射立马爆表,拉开半米多可以满表,线路应该没问题。

楼主:
天线接4楼防护网上,地线插电源地线,全程一样没收到台,但是有一个周期脉冲信号干扰,50微安表头爆表,接32欧耳机能听到吃吃那种声音。手机拿走,灯关掉没有用,不懂那里的干扰,难搞。

楼主:
串了一个3瓦12伏口字变压器800欧和一个1va的380变12变压器接32欧耳机试听,和直通没太大差别,低端有电流声随可变调整慢慢变小声,到一半后就没有电流声了,但是干扰声全段都在,像烧电焊点焊时声音一样,吃~吃一下,隔几秒一次,先是20多微安顿一下然后爆表,用二极管接上白天能看到点亮。

楼主:
地线是3*40的6米扁铁埋0.5米深,应该够用的。

楼主:
不懂有神马干扰,示波器不会抓脉冲,电流表加了10微法电容也有时还爆表,点亮二极管没问题。

楼主:
搞了2个多星期,头都大了,意外拆了地线,居然正常了! 见鬼了,只收到1个台,干扰也小了很多,听的很费力,天线太短。接地线信号强杂波多把广播改过了,桌面还有没上镜的小电源变压器,最终不敌PDD 4毛5一个的小不点显示器背光变压器,308欧,声音最大,而且不闷,高频比电源变压器好很多!

电流表没想内阻5K多这么大!

右下角小布点。

楼主:
LED电源拆的PQ3230磁芯,做工不错,两边和圆心完美重合,电脑电源的EC磁芯多少会有一边不能重合,先按大佬说的试绕,100T电感41.53mH,学习绕个变压器,预计0-4-8-64欧3个输出,输入不懂应该多少,去潜水翻帖。

楼主(2025-01-04):
在民委电源拆的PQ3225磁芯,单激,水煮大法失效,上了PTC板烧,把黑胶烤融才拆的出,发现中心柱点了黑胶。用0.8MM线100T居然和3230磁芯基本一样电感,然后上边是设计取值,兼顾场馆和二极管,红色是实际绕的圈数,底下是电感表实测电感和直流电阻。电感出入好大,不懂哪里出错了。4和8欧0.4MM线,其他0.1线。实际用2AP9时,反复切换,1.5K端最大声,用的32欧耳机串联,接64欧端,真是见鬼了。由于160MM线圈无法直接收听,信号太弱,暂时退圈,等有新建发射站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