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刻度盘触摸延时灯电路

楼主(2024-12-03):
大家好!我的牡丹941刻度盘加上照明灯后,效果很好,但是一直亮着感觉不好,想设计一个触摸延时电路,在触摸调谐旋钮时自动亮起,延时十几秒后熄灭。把触摸极安装在调谐旋钮上,刚好这个旋钮是电镀的,可以导电。电路老师们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片TTP223解决

老师给个图纸。要模拟电路,开关电源对中波有干扰。

楼主:
工作过程,手摸触摸极后,人体感应信号经过三级放大后,8050导通,对电容C充电,放充电电压大于9015导通电压时,9015导通,后9014继续导通,9014导通后8550基极电压为负,则8550也深度导通,这里相当于电子开关,电源电压经过8550后点亮LED灯。同时,C的电压经过1M的电阻放电,延时一段时间后电压下降,0915截止,后面8550也关断,LED熄灭。

楼主:
其中延时电路参照了德生9700DX的照明灯延时电路。

网友B:
用分立元件的话,mos管不是更简洁高效嘛?
mos管的高输入阻抗,更适合做触摸感应控制,同样因为高输入阻抗,延时电容器可以取值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分立元件的话,mos管不是更简洁高效嘛?
mos管的高输入阻抗,更适合做触摸感应控制,同样因为高输入阻抗 ...

mos管会不会容易被静电击穿?老师看下这个电路怎样?

网友:
按下按钮多电容充电
然后电阻对电容放电,驱动MOS
完事

网友A:
一片TTP223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会不会容易被静电击穿?老师看下这个电路怎样?

MOS管只要处理好栅极保护,哪儿那么容易坏啊,现代电器MOS管使用非常普遍,也没见很容易被击穿的。
我没diy过触摸开关电路,不敢瞎评论,就只是觉得用BJT双极性管子搞不如用MOS来得简洁高效。而且还有成品触摸控制IC可以用,估计实现起来更容易。你这电路一大堆东西,体积估计也不小,有空间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给个图纸。要模拟电路,开关电源对中波有干扰。

查了一下TTP223,果然简单得不能更简单的样子。搁我的话,就用这玩意了,diy也容易。

https://www.jianshu.com/p/b20f29657e12

PS:天杀的李彦宏,百度文库啥玩意都收钱。

网友C:
太复杂,一个自复位按钮开关搞定,按下灯亮,松开灭,或者一个自锁开关也行,按下亮再一次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复杂,一个自复位按钮开关搞定,按下灯亮,松开灭,或者一个自锁开关也行,按下亮再一次灭

楼主是改装收音机,想通过触摸某金属装饰片的方式来实现,这样不改变收音机外观。装个实体机械开关的话,就改变外观了,而且看起来非常不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复杂,一个自复位按钮开关搞定,按下灯亮,松开灭,或者一个自锁开关也行,按下亮再一次灭

开关要破坏机壳的。

网友B:
刚才一顿乱搜索,发现有很多触摸开关IC可以拿来就用,譬如RH6015这款,还自带延迟功能,用在楼主这种需求场合简直完美,也就是需要处理好供电电压,此IC最大供电电压是5.5V。这型号IC某网站报价还不到5毛钱。

https://www.semiee.com/74aa0826-f292-4556-bc54-180d97680767.html

网友D:
用555做比较简单好用,我以前用来做延时开关
555触摸延迟开关有一个金属感应片在外面,人一触摸就产生一个触发信号。使电路处于暂态,开始延迟。电路不工作时,555定时器处于稳定状态,输出端3脚为低电位,小灯不亮,555定时器内放电管导通,电解电容充电。当人体触摸感应触摸点后,2脚被触发,电路翻转置位,3脚变为高电位,发光二极管导通,此时7脚悬空,内部电管截止,电源通过电阻给电解电容充电,使6脚电位升高,过一段时间,555定时器复位,电路回复原始状态,小灯熄灭。每次触摸触摸点,小等就自动点亮一段时间,周而复始的工作。此次电路的延迟时间的计算:T=1.1R1C2=3.2S 。 电路采用4.5V直流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555做比较简单好用,我以前用来做延时开关
555触摸延迟开关有一个金属感应片在外面,人一触摸就产生一个 ...

555这个万金油IC搞啥都可以。
另外,您的原理解说好像有个位置搞错了吧? “555定时器内放电管导通,电解电容电。” 此处,应该是电解电容放电吧?
另外,555的供电电压比较宽泛,记得上限可以到15V,所以4.5V和6V应该都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一顿乱搜索,发现有很多触摸开关IC可以拿来就用,譬如RH6015这款,还自带延迟功能,用在楼主这种需求场 ...

好的,昨晚买了三极管,先用分立元件试试,不行再考虑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5这个万金油IC搞啥都可以。
另外,您的原理解说好像有个位置搞错了吧? “555定时器内放电管导通,电 ...

555的耗电量太大了。超过LED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关要破坏机壳的。

不是一听要装开关就要意味着要重新打孔,941记得有外接喇叭和耳机插孔,可能还有外接电源插孔,机壳后面排了一排插孔,随便取消一个装一个按钮开关就可以了,并不要重新打孔,一般这种小机子使用时要双手拿握,右手调谐,左手手指在后面按一下照明开关就行了,使用时并不麻烦。如果装一个触摸开关那这个线路板怎么固定,有没有合适的位置,并且触摸电极是想装在镀铬调谐旋钮上的,但是旋钮又是要随时旋转的,那么这个触摸电极和旋钮的连接只可以采用类似电刷那样的办法,这个电刷的另一端又固定在哪里?这些电路以外的麻烦怕是更多。必须要事先规划好,有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味道。或可连接在波段开关的金属转轴上省去电刷连接的麻烦,使用时也方便,但是这样不知道波段开关旋钮里面是否导电。一个简单的办法是把这个电极和后盖螺丝连接在一起,但是如果机子还有皮套的的话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办法是见过一种应急灯控制电路可以借鉴,那个是利用MOS管高阻抗特性的电路,在机壳里面合适位置装一个金属片,只要手指放在这个金属片位置MOS管 就可以感应到从而控制了照明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听要装开关就要意味着要重新打孔,941记得有外接喇叭和耳机插孔,可能还有外接电源插孔,机壳后 ...

这位老师你好!你所说的问题我早已做了充分的考虑。后面那三个孔我是准备加装独立的电源开关和改装3.5毫米耳机插座用。加装电源开关的目的是延长音量电位器的使用寿命。因为我发现,每次开关机都要经过音量电位器调节,而实际使用中其实很少去调节音量的。这样每次开关机大大的增加了电位器的磨损。如果把电源开关分开,则可以很好的提高电位器的寿命。
我把触摸点安装在调谐旋钮上,主要是出于非常方便的考虑。因为只要手一触摸,刻度盘灯就会自动亮起,波段开关也是一样的。当然直接接那里是不行的。这里需要两次处理。具体做法是:首先这个电镀的调谐旋钮和里面的支架是不接通的,第一步需要把它们连通起来。我的办法是卸下旋钮里面的那颗螺丝,用一根非常小的铜丝塞进去一段,留一段在外面,再把那黑色的塑料配件装回去,再上螺丝,这样铜丝被塑料件就压的很紧,而螺丝孔里面塞进去了一段铜丝的另一头,这样旋钮就和里面的支架连通了。
第二步,因为里面的支架由于同时安装了短波微调旋钮,这个微调一端是和电源正极相连,这样就导致了支架也和电源正极相连。现在就需要把那个微调取下来,加上绝缘处理。我的方法是剪一块矿泉水瓶的塑料片,用电洛铁烫一个洞,套进那个微调的螺丝柱上,这样就和支架绝缘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处理好那个微调柱子中间的绝缘,可以用塑料电胶布缠住再安装。目前这两项我处理好了。明天再搞那个电路。
那个电路也不愁没有安装位置。就在刻度塑料盘的下面有一段三角形面积,那个位置就完全可以装下。

楼主:
只要那个电路没有问题,我想这个改装会非常完美。那个支架和电源正极绝缘后,对短波微调没有任何影响。刚才用试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那个电路没有问题,我想这个改装会非常完美。那个支架和电源正极绝缘后,对短波微调没有任何影响。刚才 ...

考虑周全,祝你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55这个万金油IC搞啥都可以。
另外,您的原理解说好像有个位置搞错了吧? “555定时器内放电管导通,电 ...

以前上班时公司经常用电压4.5V至16V之间,静态电流10mA,工作电流最大2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上班时公司经常用电压4.5V至16V之间,静态电流10mA,工作电流最大200mA

我的LED的电流才5毫安。用这个功耗大了点。超过LED常亮的功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LED的电流才5毫安。用这个功耗大了点。超过LED常亮的功耗了。

你可以给电压限流啊!工作电流3至6mA输出就没有那么大了省电可以控制在你想要的范围,最大是200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LED的电流才5毫安。用这个功耗大了点。超过LED常亮的功耗了。

所以我推荐专用触摸延时开关IC,静态电流都是微安级别,淘宝上三毛钱一颗。可以完美实现你所要的功能,而且体积很小,调试也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推荐专用触摸延时开关IC,静态电流都是微安级别,淘宝上三毛钱一颗。可以完美实现你所要的功能, ...

我看下了,那些触摸IC里面是不是都含有震荡电路,这对中波可能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