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T-9205数字表电压低将近一半是哪里的故障?

楼主(2024-12-03):
测量交流电压140左右,直流电压也是将近低一半左右。

楼主:
试得调整微调电阻电压也变化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得调整微调电阻电压也变化不大。

看看这些电阻有没有阻值变大的

网友B:
买个新的也就是二十元銭!旧的留着当练手的吧。省得多少烦恼。

网友C:
这种故障没见过,楼主一定要研究一下,告诉我结果。我猜,应该是基准部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些电阻有没有阻值变大的

好,抽空我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新的也就是二十元銭!旧的留着当练手的吧。省得多少烦恼。

这个表买下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网友:
分压电阻有没有变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没见过,楼主一定要研究一下,告诉我结果。我猜,应该是基准部分的问题。

确实是基准电压微调电阻变质阻值变大而致。本来是200欧的微调,变质后为700欧,更换200欧微调电阻后搞定。
感谢热心的坛友支持。

网友:
这个型号的表,不同品牌的档位设置也不同,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