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节五号电池的集成块收音机,能用一节锂电池供电吗?

楼主(2024-12-03):
如题。一台收音机,装进机盒就不响,要用外接电源才行。拆开来就响。想用一节锂电池从外接电源口供电。

网友A:
实在想用锂电池供电,就选择3.2v磷酸铁锂电池,不要用三元锂电池。

网友:
串一个1N4007,正好

网友B:
装进机盒就不响,拆开来就响 说明有问题。想用一节锂电池从外接电源口供电 不一定可行,需要先排除故障。
用两节五号电池的集成块收音机,能用一节锂电池供电。因为集成块供电的电压范围一般比较宽。

网友C:
应该可以把   里面的电容耐压怎么样也有6.3V 把

保险起见  有那总AMS117 模块 降3.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进机盒就不响,拆开来就响 说明有问题。想用一节锂电池从外接电源口供电 不一定可行,需要先排除故障。
...

谢谢建议。怕烧集成块

网友D:
用锂电池供电一般情况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锂电池供电一般情况没有问题!

担心集成块和电解电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想用锂电池供电,就选择3.2v磷酸铁锂电池,不要用三元锂电池。

手头都是4V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把   里面的电容耐压怎么样也有6.3V 把

保险起见  有那总AMS117 模块 降3.2v

用模块要再加电路。而且可能带来干扰。

网友:
  集成块是什么型号的?查一下它的资料就知道它的工作电压范围了。也可以用可调电源试验,将电压慢慢升高到4.2V,看一下电流是否异常,或者集成块发烫。

网友E:
任何一款3V供电的集成块收音机,用4.5V供电都不会损坏集成块,而且几乎100%能正常工作,收音机集成块都是按宽电压设计的。用外接电源插座供电,电池外置携带不方便,找到收音机不响的原因并排除,用五号电池供电。

网友F:
要看电路图中各元件的耐压,有的规定3.3V,例如sc3610收音机频率计模块。

网友:
可能是电源插座弹片接触不良了

网友:
1、原3V机器里的电容耐受4.2V肯定没问题
2、集成块查阅数据册,如耐压标注3.6V最好不要给4.2V电压。
    现代电子产品都用稳压,新设计集成块不像上世纪那样3~9V超宽电压。
    此外超压工作,集成块的寿命可能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任何一款3V供电的集成块收音机,用4.5V供电都不会损坏集成块,而且几乎100%能正常工作,收音机集成块都是按 ...

谢谢版主指点。软毛病。查了电池线,是好的。就是把电路板装机后就不行了。不知道是电路板上哪根铜箔线哪里出问题了。而且是个小收音机,很麻烦,无能为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看电路图中各元件的耐压,有的规定3.3V,例如sc3610收音机频率计模块。

谢谢。我这是老式指针调谐。没有数显。

网友:
用电池的收音机对电压的要求不是很严格,差个零点几伏的没事的(锂电3.7伏收音机需要3伏)。就是装进机盒就不响,要用外接电源才行。拆开来就响。这是有问题,要先排除。

网友:
集成电路块收音机电路不算复杂,慢慢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模块要再加电路。而且可能带来干扰。

这个模块是线性元件,不干扰

网友:
完全可以,我改过,2节干电池3V的收音机,我改成18650的锂电池供电,锂电充满电压是4.2V,我给它串一个1N4007或者2个1N4007都可以用,然后给它加了充电电路。建议你查一下芯片的电压范围,比上限低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