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恒温晶振

楼主(2024-12-03):
(无正文)

网友:
听说这些是给手机基站用的。买过一个10mhz接解码器做时钟,拆机件,就是不知道各种参数性能如何。有哪位大神用专业仪器测试一下各项指标。

网友A:
设有恒温装置吗?

楼主:
高阻

50欧

简易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有恒温装置吗?

利用一只功率三极管发热,三极管的散热片通过一金属片把热量传递至晶振,再附加相关电路,把温度控制在某个范围内,由此实现恒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利用一只功率三极管发热,三极管的散热片通过一金属片把热量传递至晶振,再附加相关电路,把温度控制在某 ...

质朴的恒温槽。
温度感应器件看起来就是被挤在三极管和晶体之间那个悲催的小黑条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朴的恒温槽。
温度感应器件看起来就是被挤在三极管和晶体之间那个悲催的小黑条条了。

还有另外一个(照片误删),PTC发热件"垫"在晶振的下面,看上去要小巧一些

如果直接用,这玩意稳但不一定准,一般输出频率稍微低一点点
有个参考端,施加一定的微调电压后才能精确,进一步提升精度,简单的办法是GPS训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