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劲1102声音应该如何打磨

楼主(2024-12-03):
听着声音不通透,不好听,应该如何打磨功放部分?哪位老师能给出电路图最好了

网友:
喇叭太小,难改善

网友A:
把功放IC抠下来,换成AD83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功放IC抠下来,换成AD8397

通用吗,另外换完声音更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用吗,另外换完声音更好吗

线路肯定不通用,声音肯定更好(100mW以下)

网友:
搞个外接收音机后级输入端接小功放音响就有改善,要是在原有的电路上改推动的喇叭尺寸就决定了它的音质了

网友B:
德劲1102是一款性能较为优秀的收音机,但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感觉声音不通透、不好听,可以尝试对功放部分进行打磨。以下是一些建议:

更换喇叭:喇叭是影响声音效果的直接元件。如果原厂喇叭损坏或质量不佳,可以考虑更换为同规格或稍小一点的喇叭,只要口径符合且能装进去即可。阻抗和功率可以不必完全匹配,但最好相近。

调整电路设计:德劲1102的功放部分由多个三极管和集成电路构成,可以尝试调整这些元件的工作状态或更换为性能更好的元件。例如,使用飞利浦TDA1308等高性能耳放芯片替换原有芯片,以提高音质。

增加滤波电容:在功放芯片的Vcc端增加大滤波电容,如227的钽电容,以改善动态性能并减少纹波。

优化输出电容:尝试调整输出端的耦合电容,比如将原有的47u钽电容增大到100u,但需注意观察效果,若效果不佳可恢复原状。

调整音量电位器:音量电位器的质量也会影响音质。如果发现左右声道不平衡或音量控制不顺畅,可以考虑更换为高质量的音量电位器。

检查电源电路:确保电源电路稳定可靠,避免因电源问题导致的音质下降。特别是电池供电的情况下,要注意电池电量是否充足以及电池接触是否良好。

软件调试:如果德劲1102支持软件调试功能(如EQ设置、音效选择等),可以尝试调整相关参数以达到更满意的音质效果。

由于德劲1102已经停产多年,配套的喇叭和部分元件可能难以找到。因此,在进行打磨时,请务必小心谨慎,避免损坏其他重要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劲1102是一款性能较为优秀的收音机,但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感觉声音不通透、不好听,可以尝试对功放部分进 ...

谢谢你的精彩回答,但是没有电路图,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网友C(2025-01-07):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精彩回答,但是没有电路图,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腊八节满足你的愿望,让你能下得去手!

网友:
这也是群友发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腊八节满足你的愿望,让你能下得去手!

这个不错,太好啦

网友(2025-02-09):
换一下C105, C108电容换成0.47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