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 2212示波器服务手册

楼主(2024-12-04):
Tektronix  2212 是一种便携式模拟/数字存储示波器,带有屏幕上的光标。… 2216 是四通道版本。

2212有两个模式,模拟和数字。在模拟模式下,垂直信号路径都是模拟的,从B数控输入连接器到CRT的静电偏转板。在数字模式下,输入信号是数字化的,可以存储或打印或与实时波形比较。其他的信号,如触发水平是由内部计算机在两种模式控制.

2212是一个双跟踪范围,被评为具有60兆赫的模拟带宽。数字模式下的带宽要低得多(20兆赫)。

后面面板上有一个用于连接并行端口打印机的DS-25连接器。它可以正确地打印到兼容的打印机上,并允许对屏幕上的内容进行一些定制。2212有一个"滚动"模式,模拟在数字模式下缓慢抽样率的条形图表记录器。

关键规格
Bandwidth        60 MHz (non-storage), 10 MHz (storage)
Sampling rate        20 MS/s max.
Deflection        2 mV/Div to 10 V/Div (2 mV/Div bandwidth limited to 10 MHz)
Resolution        8 bits
Memory        4 k samples per channel (Opt. 1M: 128k), can store two waveforms
Input impedance        1 MΩ // 20 pF
Features
On-screen readout and cursors
X-Y store and non-store operation
Store front-panel setup in nonvolatile memory
Options
10: GPIB interface
12: RS-232 Interface
1M: memory expansion to 128k samples per channel
Interfaces        Parallel printer port (DB25), RS232C (optional), GPIB (optional)
Power        85 W max.

楼主: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01.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02.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03.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04.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05.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06.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07.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08.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09.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10.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11.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12.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13.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14.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15.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16.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17.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18.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19.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20.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21.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22.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23.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24.rar

Tektronix 2212 服务手册 070-8439-00.part25.rar

楼主:
Tektronix 维修手册 070-8439-01

Tektronix 维修手册 070-8439-01.part01.rar

Tektronix 维修手册 070-8439-01.part02.rar

Tektronix 维修手册 070-8439-01.part03.rar

Tektronix 维修手册 070-8439-01.part04.rar

Tektronix 维修手册 070-8439-01.part05.rar

Tektronix 维修手册 070-8439-01.part06.rar

Tektronix 维修手册 070-8439-01.part07.rar

Tektronix 维修手册 070-8439-01.part08.rar

Tektronix 维修手册 070-8439-01.part09.rar

Tektronix 维修手册 070-8439-01.part10.rar

Tektronix 维修手册 070-8439-01.part11.rar

Tektronix 维修手册 070-8439-01.part12.rar

Tektronix 维修手册 070-8439-01.part13.rar

Tektronix 维修手册 070-8439-01.part14.rar

Tektronix 维修手册 070-8439-01.part15.rar

楼主:
Tektronix 2212 用户手册 070-8438-00

Tektronix 2212 用户手册 070-8438-00.part01.rar

Tektronix 2212 用户手册 070-8438-00.part02.rar

Tektronix 2212 用户手册 070-8438-00.part03.rar

Tektronix 2212 用户手册 070-8438-00.part04.rar

Tektronix 2212 用户手册 070-8438-00.part05.rar

Tektronix 2212 用户手册 070-8438-00.part06.rar

Tektronix 2212 用户手册 070-8438-00.part07.rar

Tektronix 2212 用户手册 070-8438-00.part08.rar

Tektronix 2212 用户手册 070-8438-00.part09.rar

楼主:
Tektronix-2212快速参考 070-8592-00

Tektronix-2212快速参考 070-8592-00.rar

楼主:
泰克2212示波器ROM程序

网友:
Tek的原厂维修手册用户手册网上比较齐全容易找到。比如:
http://httpwww.ko4bb.com/getsimp ... s&dir=Tektronix

上些漂亮照片和维修实例比较划算。2465/67之类的校准流程,估计个人很难整套走下来,英文门槛和校准设备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