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信号源加装发射装置,怎么搞?

楼主(2024-12-04):
家里用的2465学生信号源,可以产生调幅波,但是没有发射电路,检修时候需要拉条线,不方便,想加装一个发射装置,把调幅波通过功率放大装置发射出去,发射10米左右能覆盖房间就可以了,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吗?
想采用下面的电路不知是否可行,工作电流约20毫安,三极管集电极上的电感和电容参数怎么确定?

网友:
1、管子E脚对地103电容去掉,只留电阻。
2、让E级电阻静态电压不小于输入基极的信号的最大值的1/2。于是将管子偏置到甲类。
    3355功耗限制在400毫瓦以下比较好,有条件在管子塑体上粘片金属片散热。
    如果进入甲类需要超过30mA电流,可以把51欧增加到100欧
3、电源电压改成8V,12V极限可能有风险。
4、C极搞那么麻烦干啥,直接绕个小环天线,一端接8V另一端接C极。
    既通过静态电流,又作为交流负载。

网友:
电感换成电阻,直接发吧

网友A:
不用电路,拿个收音机的磁棒天线就行了,
次级接信号发生器,初级配上可变电容效果更好
磁棒天线有方向性,如果要各水平方向均匀幅射
可以把磁棒竖起来。
磁棒水平放置通过调整方向,可以覆盖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电路,拿个收音机的磁棒天线就行了,
次级接信号发生器,初级配上可变电容效果更好
磁棒天线有方向性 ...

之前我是在输出端直接接环形天线,但是效果不好,距离短,可能是信号源直接输出的功率太小了

网友:
这个局限于LC的谐振频率,发射不了很广的频率范围

网友B:
高频发射不是要用丙类放大器的吗

网友:
前些天有帖专门谈这个问题,一下子找不到了,就是利用2465,好像加引线就能辐射。

网友:
加圆环天线。。。。只是楼主说了这个覆盖面小。。不满意。。呵呵。

网友C:
7几年时,用晶体管收音机的本振接一段1米多长的拖线就能发射,另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在2米多yuan远处能收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我是在输出端直接接环形天线,但是效果不好,距离短,可能是信号源直接输出的功率太小了

直径30CM的小圆环天线不是以发射信号为目的的,
而是以产生一个可测量的磁场为目的的。
小圆环天线三卷电线,总长不超过3米,
大大短于中波信号的波长(170米~600米)
可以视作是短线天线,即这3米长度上的所有部分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同
阻抗为0欧。
线圈流过的电流为信号电压/(内阻+限流电阻)
产行的磁场强度就是这个电流及3圈的函数,并且是个恒定值,
可以作为磁场型天线性能的测量基准。
它的结构不是为了有更高的效率,而是可计算、可测量、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发射不是要用丙类放大器的吗

甲类有什么不可以?又不是广播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30CM的小圆环天线不是以发射信号为目的的,
而是以产生一个可测量的磁场为目的的。
小圆环天线三卷 ...

昨天晚上试了电路,功放输出需要匹配才行,要不然,谐波的辐射量比基波还大,谐波的距离更远,昨天那个电感是随意绕的,40uH,可能需要谐振才行

网友:
谐波是信号发生器产生的,
谐波的频率高,天线的相对波长长,辐射效率也高了。
你可能没明白我上贴的意思,
这个小圆环天线是做基准用的,
不是作为电台发射天线用的,
你的目的是能发射的远一点,
应该用更高效率的天线,
那就试一下磁棒天线,初级并上可变电容,调到谐振状态
可能是在谐振状态稍微偏一点点的发射效率最高,
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7几年时,用晶体管收音机的本振接一段1米多长的拖线就能发射,另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在2米多yuan远处能收到。

我记得他这个信号发生器本身就有射极跟随器,带载能力应该可以的,直接电容外接个拉杆天线,全拉出来应该就能满足他的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