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是不是负极“搭铁”的?

楼主(2024-12-04):
想在车头加个照明灯和钥匙开关同步控制,但只在钥匙开关上找到了电源的正极,没看到负极线在哪里,是不是也跟汽车一样负极“搭铁”的?那样就好办多了

网友:
我家的电动车不是。
有些钥匙开关上面有负极的,例如我的小电动,钥匙可以拧两下,第一下电机,第二下前后车灯。
我曾经在上面找到正负极,接了个数字电压表。

网友:
从这张图看,是负极“搭铁”的。电瓶负极接地。但不知道所有的电动车是否都这样。

网友:
二轮车根本没有搭铁一说,负极是单独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