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院如何改造

楼主(2024-12-04):
老家的房子,小院如何改造?包括整体布局、路面硬化、苗木绿化等,请大家给支支招。

网友:
小院不小,还能种种菜

网友:
这么大的院子,炫目加嫉妒

网友:
有钱就拔掉从头来建,弄个2层半别墅,房前屋后搞青古砖和绿化,最好是沥清路面。如果钱少就穿衣戴帽把房子弄漂亮点,房前屋后弄水泥路面,靠墙种些花草。

网友:
如果只给老人住,这院子还不错,只要房前屋后硬化一下就可以了。青菜长的真好,也好想有一个这种小院

网友:
很不错的小院子,稍微规整一下,局部地边硬化一下就很好了,菜园子边上种些花草区隔一下,

网友:
不要动,就这样挺好。

网友:
如果是老人住把院长阔一下活动的空间搭个花架下面用水泥铺平老人可以晒太阳和几个老友喝茶聊天听歌打牌娱乐,要是自己也住搞个两层的小楼屋里采光好点。院子不错这么大菜种得太好

网友:
如果是北方老屋改封闭式,前廊玻璃落地窗,里面门窗换断桥铝门窗,墙面重新粉刷,房间地面贴玻化石地板砖,供暖考虑用地暖。室外铺地铺石或者火烧石,保留小菜园,对着院门的甬路保留2.5-3米,院墙抹水泥砂浆后水包砂喷涂,院门换大于2.5米的烤漆门或喷塑门。

网友:
这小院太好了,怎么收拾都可以

网友:
我觉得墙边加一道散水,小路加高15~20公分,如果有纳凉需求,就加一个景观亭,其他没必要改造吧

网友:
这房子这院子稍微规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
把路硬化一下收拾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院很好,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自来水管加了保温,应该是北方。房子可以考虑房廊封闭,塑料布的那种也可以,玻璃的更好。大树修剪下,门前遮荫,采光不利索。围墙抹灰面。靠大门可以考虑建个杂物房。大门不算宽,老式木门,可以考虑加宽换成铁门。两侧种菜的增加小砖路,分割成几个小块。靠屋门口水泥地面硬化一段或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