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VDF显示屏好坏?

楼主(2024-12-04):
如题,请教坛友:如何判断VDF显示屏好坏?
自用一台CD机三无,打开检修,检查发现电源板二块78、79三端稳压烧了,原道路板质量不好,检查焊接导致铜皮脱落,某宝6元打板,重新焊接电源板后测量输出电压正常,目前问题是VDF显示屏不亮,板上测灯丝电阻约10欧,检查外围阻容、二极管均正常。

怀疑VDF显示屏坏,如何判断VDF显示屏好坏?

网友:
现在的铜皮都薄,大电流还是建议画双层走线和加大线宽

网友A:
只要不漏气,灯丝,阳极电压正确就能亮。

网友B:
只要不漏气,灯丝,阳极电压正确就能亮:还应该检查一下负30V 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漏气,灯丝,阳极电压正确就能亮。

现在不亮,电压正常交流3.5,-25v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漏气,灯丝,阳极电压正确就能亮:还应该检查一下负30V 是否正常。

电压正常交流3.5,-25v正常,就是不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正常交流3.5,-25v正常,就是不亮

如果方便将其拆下来,灯丝加上合适的电压,然后把灯丝之外所有引脚短路,再在它们和灯丝之间加上一个 30V 左右电压(灯丝为负极),VFD 就会全亮。

网友:
电路板上还有个稳压6v,它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方便将其拆下来,灯丝加上合适的电压,然后把灯丝之外所有引脚短路,再在它们和灯丝之间加上一个 30V ...

拆下来比较麻烦

网友D:
控制芯片电源正常吗?屏不断丝不漏气电压正常就看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芯片电源正常吗?屏不断丝不漏气电压正常就看控制了。

控制芯片应该正常,进出盒动作都正常

网友:
VDF显示屏正常工作状态是灯丝通电,其阳极、栅极须加上相对于灯丝正电位的电压,笔段才会点亮。也就是说,以灯丝为基准电位,阳极与栅极都接上比灯丝高的正电位才行。

网友:
从图上看吸气剂完好有光泽说明管子密封完好无漏气;灯丝没有下垂说明灯丝没有断开或者搭到其他电极上;字符没有发黑说明荧光粉没有明显老化,所以这块屏极大概率是好的

网友C:
这样不需要借助仪器,否则就需要示波器了,看(以灯丝为参考点)各引脚有没有大约 30V 的脉冲在扫描,如果所有引脚都没,说明 VFD 驱动部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需要借助仪器,否则就需要示波器了,看(以灯丝为参考点)各引脚有没有大约 30V 的脉冲在扫描,如 ...

谢谢WASHU坛友,你的判断准确,昨天检查发觉外围驱动芯片周边电阻失效(断路),更换后恢复正常,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