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550收音机功放级打磨的问题

楼主(2024-12-04):
想增加点高音和中音,就把图中画圈的两个220uf的电容换成了100uf,结果声音更加沉闷了。是哪里出问题了?如果想增加点高音和中音,是不是应该改1622芯片周围的电容?

网友A:
我的PL600也是有这个问题,FM高低音都很好,说明功放没有问题,中波短波声音沉闷,问题在中频带宽不够,右下角又一个按钮可以调整窄带宽带.....

网友:
多此一举,纯属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PL600也是有这个问题,FM高低音都很好,说明功放没有问题,中波短波声音沉闷,问题在中频带宽不够,右 ...

是啊还是想试试看

网友:
我有PL550,声音觉得还好,有两种中频带宽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清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