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菜瘾大之 JFX万用表PCB重制

楼主(2024-12-04):
有幸购得了一块清华大学的JFX晶体管繁用表。到手之后发现,类型选择开关(琴键开关)是坏的,按不动。核心的部分(LC震荡、放大电路)都是残缺不全的。

手里有份说明书,打算重新制作一个PCB装上。可是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表是JFET + IC的,输入端用了三个3DJ12B,然后输出给BG305运放。这两种器件已经找不到了,打算用2SK30A和OP07来组。但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还是关于计算的。正如标题所说,人菜瘾大。

这个表A  V档的最小极限是10mV,10nA(两者是一个档位),然后由放大电路输出100uA给表头,也就是说,至少得放大1万倍才能驱动表头满偏!

感觉前级的JFET主要作用是提升输入阻抗,不知它是否同时具备预放大功能。还是说,这个电路的放大倍率由前级的三个JFET加后面的IC联合决定的?
假如我用2SK30A加上OP07来重组,电路上面需要做什么改动?

单独的一个运放(例如TL061或者OP07)能否有这么强劲的放大能力?

老弟实在是没辙了,人太菜,算不明白了。望各位路过的大佬不吝赐教,拜谢了

网友A:
1、 3DJ12构成差分放大,同时提高输入阻抗;BG305未见负反馈,因没有相关资料,不知该接法的增益如何;
2、 “这个表A  V档的最小极限是10mV,10nA(两者是一个档位),然后由放大电路输出100uA给表头,也就是说,至少得放大1万倍才能驱动表头满偏!”不敢苟同。
该放大器属于电压放大,输入10mV,输出大约是100uA*2k=200mV(2k系表头电阻),增益约20倍,没有你说的那么高。具体数据因无相关参数不确知。
3、 如果由于找不到主要配件而未能修旧如旧,是否可以考虑直接用一枚J-FET输入级的运放来替换3x3DJ12+BG305

网友:
直接用TL061替换整个放大器。电路可用mf63的。或买块AD620模块。

网友:
TL061没问题,增益很低,不足虑。别用AD620他不是干这个的货。你的概念有问题,10nA不是电流放大到了100微安,是电压放大,10nA电流流过一个高阻产生的电压被放大。

网友B:
反馈见图1-4.2、1-4.3,回路经过了表头,表头压降是100uA*1.5k=150mV。
10nA不是流入运放的电流,运放是电压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3DJ12构成差分放大,同时提高输入阻抗;BG305未见负反馈,因没有相关资料,不知该接法的增益如何;
2 ...

这回弄明白点儿了。走入误区了,以为是放大电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见图1-4.2、1-4.3,回路经过了表头,表头压降是100uA*1.5k=150mV。
10nA不是流入运放的电流,运放是电 ...

感谢老郑大哥。之前一直以为是10纳安放大到了100微安。现在知道了,它是电压放大。
只是这个bg305,之前以为是三极管在电路图里面的编号,然后去搜还真有这个型号的ic。有意思的是,这个表的说明书还有一份ic加孪生bjt的放大电路,bjt用的是bg304只是买不到了。看您发的内部电路,原来它和op07类似,都是bjt结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