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覆盖整个短波段咋办?

楼主(2024-12-04):
想改个短波收音机,算了下要是用一个电路。双联大小差值得100倍才行。看了看根本没有那种双联。这该怎么办?各位支个招。

网友:
短波不分段覆盖不够、调台不方便,如果可以尽量多分几个波段。

网友:
短波范围很宽的,必需分成几个短波段,不然一是可变电容器找不到,二是难以调谐选台

网友:
通过机械方式让可变电容器和可调电感联动,电感电容同时变大或变小

网友:
常用的双连或三连一般都只有10倍左右的容量比,映射到天线回路时,一般只有3倍左右的频率比,故此要想全覆盖整个短波段,至少要有三个短波段,比如:短波一1.6-5,短波二5-15,短波三15-30。

网友A:
完全传统的用二联或三连可变电容的怕是搞不定
介绍下上一代短波电台上的设计思路
使用高中频,比如30MHz,这样本振的范围就是30-60MHz,覆盖系统为2
天线回路就不用可变电容了,而是分成多个固定的波段,每个波段使用带通滤波器
为了减少通带内的邻频交调互调等干扰,取消了高放,使用二极管环形混频器(也有用场效应管差分电路的)
这个电路基本上抑制了镜频干扰(相距60MHz),其他干扰及产生的噪声都比较低,
缺点一是前级电路没什么增益,需要相当大的中频增益,
缺点二是要使用高性能的中频滤波器,但中频滤波器的频率不能太高(一般9MHz左右),所以要用二次变频。
供参考

网友:
以前进口日本的收录机,短波都是两个波段就覆盖了很大范围,国产的知识覆盖很小,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传统的用二联或三连可变电容的怕是搞不定
介绍下上一代短波电台上的设计思路
使用高中频,比如30MHz ...

R390接收机,
可能是波段划分最细的 机器了。

1M一个波段,一共30个波段

网友:
楼主用SDR吧,手机就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90接收机,
可能是波段划分最细的 机器了。

米制390更为古早,又是一种形式了。
我说的是用PLL、DDS为第一本振的那代,
PLL、DDS解决了高频率振荡器的稳定问题,
有了使用高中频(多数是70MHz左右)的条件

网友:
试试软件无线电呢,

网友:
用DSP,C9616  2.3-22MH,超出这个频率也没有台了。

网友:
這個好辦啊,通過上變頻把短波段整體擡高,比方説把(3MHz~30MHz)+100MHz=(103MHz~130MHz),您不就能一把拽在手裏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