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惑,锂电池管理芯片CM-1040-DS改磷酸铁锂,求助

楼主(2024-12-05):
CM1040应用电路,如何控制充电电压14.6V,大佬帮忙看一下。谢谢。是不是把电阻改了就行,换电阻阻值是多少

补充内容 (2024-12-5 14:47):
如果换芯片外围电路需要更换么?

补充内容 (2024-12-5 14:55):
看BOM清单有阻值范围那个是不是可以调节检测电压高低?

网友:
不能更改,不同的型号尾缀具有不同的电压特性,不是换个电阻就行的。即然看了数据手册,为何不看全呢

网友:
电路板做工不错,直接用也不错,看看高手怎么改

网友:
楼上元老说的好,你得换芯片。

网友A:
板上的是CM1040DS 怎么看CM1041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的是CM1040DS 怎么看CM1041的资料............

他这个是系列的

网友B:
换芯片,找铁锂的尾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芯片,找铁锂的尾号

好像只能换芯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