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很久的问题,电容对音质真的有影响吗

楼主(2024-12-05):
这个故事来源很久了,之前我维修老机时,喜欢拆一些固态电容换上,一劳永逸,但是最近又被鄙视了

圈内流行的说法是:

1,铝电解电容比钽电容音质好,固态电容声音干硬
2,伊娜,威马之类贵族电容对音质有提升作用
3,轴向电解用在音频电路中是好东西,对音质有改善,修理的话最好也要用轴向电容来替换

虽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也尝试听过对比,但是收音机磁带机之类的,音质本身不行,真的听不出区别。而现在流行的随身数字播放器本身已经全用了固态了,我就百思不得解。

电容的封装形式(直插,轴向,贴片),电容的材质(铝电解,钽电容),电容的品牌(国产合格产品和进口名牌),到底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原理是什么?

另外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从原理上说电解是有正负极的,那么它为什么也能运作在交流电路中呢,音频滤波和耦合,当电流在负半周时,不会导致电容损坏骊?

网友:
功放电路中的电源线中存在各种噪声和干扰,这些噪声会直接影响到音质。
电源滤波电容的主要作用就是滤除这些噪声,提供纯净的电源给功放,从而保证功放的稳定运行。
储能作用:

在音乐播放过程中,功放需要瞬间提供大量的电流,电容能够在短时间内提供这些电流,保证功放的稳定运行。
改善瞬态响应:

电容的充放电特性可以改善功放的瞬态响应,提高音乐的动态范围和细节表现。
信号传递与阻隔直流信号:

耦合电容在音频系统中主要负责传递交流信号同时阻止直流信号的通过,这对音质的信号纯净度和音色有重要影响。
低频响应:

较大的耦合电容可以传输更低频的音频信号,改善低音的扩展和深度,使声音更丰富和饱满。过大的电容可能会限制高频信号的传递,影响高频响应。
音色影响:

不同类型的耦合电容对音色有不同的影响。例如,容量较小的电容通常音色较为亮丽,而容量较大的电容则低音表现更好。不同材质的电容(如油浸纸介质电容、镀银云母电容、薄膜电容等)也会影响音质。
噪声与失真:

高质量的耦合电容(如聚合物钽电容)可以降低内阻和失真,提升音质。例如,在iPod nano1中,将输出耦合电容从二氧化锰钽电容更换为聚合物钽电容后,声音变清晰,最大音量下也不失真。
电容类型与性能:

选择合适的耦合电容类型(如聚丙烯(PP)电容或聚苯乙烯(PS)电容)对音质有直接影响。这些电容具有良好的温度稳定性和长时间稳定性,适用于专业音频设备和高保真音响。
电容容量与频率响应:

耦合电容的容量大小会影响低频响应。过小的电容会影响低频,而过大的电容可能不必要,因为达到要求即可。

网友:
我觉得由于电容本身的物理结构所带来的各种物理性能这个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接入电路以后当然会对电路中的一些指标产生影响。例如电解电容,CBB电容,薄膜电容,固态电容。等等……我们不必全面肯定的夸大事实!也无需一盖否定!电容对音色的影响肯定有。只是没有商家吹得那么神奇罢了!我们听了后不必认真。一笑了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从原理上说电解是有正负极的,那么它为什么也能运作在交流电路中呢,音频滤波 ...

明白了!感谢

网友:
当年电子管收音机音质确实比半导体收音机音质好,应该不仅仅是电子管的功劳,大部分是机箱厚重的功劳。

网友:
基本上都是智商税

网友:
问顶级音响电容厂家,贵厂电容为什么音质这么好?
工程师回答:啊?就是标准设计啊,电解电容是工业公开成熟产品,原理是化学规律决定的,别的厂家一拆就能看出结构,一化验就能看出成分。

电解电容是成熟产品,没有绝对绝对的理由,是不能添加任何新成份的。新成份也要成本,而且,如果添加什么新成份,导致大规模使用中发现电容寿命从30年降到3年,使用该电容的无数厂家的无数设备报废,设计师从上到下立马下岗,百年电容厂立马倒闭。

而且,添加什么物质会使得音质好听,电容厂不会做任何试验的。

结构一拆便知的。

不同类型的电容,音质有什么区别,不知道,似乎没有权威机构做过对比。

等效电感,ESR肯定不一样,影响有多大不知。
不一定ESR越小音质越好,有可能esr 越大音质越好。
更可能在正常范围内,没人能听出esr 与音质的关系。

都说固态电容音质不好,不知真假。

都以为高档电容厂有顶级听音室,有专门的音响大师研究电容什么工艺成分音质最好,肯定没有的。
电容厂研究的是怎样在满足容量、耐压、寿命的前提下节约用料,节约成本。

网友:
电容对音质有影响,估计就是个怀旧情节,当年电子管收音机音质确实比半导体收音机音质好,那可能是电子管的功劳。

网友B:
烧到非常程度才会听的出电解电容对音质的影响,一般几千元的机器是听不出的。

网友:
忽悠,继续忽悠。
科学是可以并允许证伪的,但是电容不允许。

网友C:
应该是耦合电容吧,耦合电容正切损耗角对音质的影响是负相关的。比较明显,这也是发烧友摩机的通常方法。

网友A:
‘’另外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从原理上说电解是有正负极的,那么它为什么也能运作在交流电路中呢,音频滤波和耦合,当电流在负半周时,不会导致电容损坏骊?‘’-----电解电容通常用在有直流电压作为隔离直流耦合交流作用,其交流反向电压被电解电容两端直流电完全抵消不会对电解电容电容造成影响,但是在纯交流回路例如音箱喇叭分配器直流电解电容已经不适应了。

网友D:
有影响啊
首先把音源质量提高一下,至少要用个解码器,PCM1794之类的
一般收音机好磁带机谈不上音质
然后才是前级和功放的部分电容

网友E:
不同电容的频率特性是完全不同的
哪怕同一个生产线上同批次生产产品也会存在细微的区别,用仪器一测便知
音响系统中关键部分的电容变化较大时,它造成的影响应该是可以用耳朵听出来的
但非要说哪种电容就比另一种音质好,我就不清楚到底什么算好了。
按理说,只要符合设计要求的器件,在合理的范围内变化,对整个音响系统的影响应该很小才对(小到人耳难以分辨)
想要吃个补品就原地飞升,应该不太可能

网友:
问题用户愿意接受
因为用户不是专业人员
你们没有发现所谓的“补品电容”  不是样子奇特  就是花花绿绿  颜色奇特

你告诉人家电路如何人家看不明白
你说哪个电容漂亮   长相特殊  人家看的出来

还有就是电路结构像改变很难
换个电容 就要容易多了    很多连二极管是个啥都不知道的人    买个烙铁就开始换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到非常程度才会听的出电解电容对音质的影响,一般几千元的机器是听不出的。

就算是几万元的机器吧,影响音质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补品电容什么参数影响到音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耦合电容吧,耦合电容正切损耗角对音质的影响是负相关的。比较明显,这也是发烧友摩机的通常方法。

耦合电容正切损耗角对音质的影响

不懂就问,这个具体是电容的哪种工艺或材质会带来影响?哪种电容是最优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耦合电容正切损耗角对音质的影响

不懂就问,这个具体是电容的哪种工艺或材质会带来影响?哪种电容是最 ...

正切损耗角与电容介电质的介电参数有关,与电容结构有关,再深入具体的可以查有关专业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影响啊
首先把音源质量提高一下,至少要用个解码器,PCM1794之类的
一般收音机好磁带机谈不上音质

我想请教影响的原理是啥

怎样的电容是好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电容的频率特性是完全不同的
哪怕同一个生产线上同批次生产产品也会存在细微的区别,用仪器一测便知
...

是,我的意思也是这样,电容不同,声音肯定是不同的

但是怎样的电容带来的是好的影响,而那些补品或被推荐的音频电容,到底是哪方面的工艺或用料导致了它好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影响的原理是啥

怎样的电容是好的影响

这恐怕一言难尽了,什么材料、工艺一般人也搞不懂。
专门为音频设计的电容应该好些,比如我喜欢尼尺康muse系列做耦合。
电容对音色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也会有所谓的音染,当然要有一定的器材搭配和听音经验才能听出来。
如果是天天听便携收音机的,我还是放弃换电容吧,先换个音箱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的意思也是这样,电容不同,声音肯定是不同的

但是怎样的电容带来的是好的影响,而那些补品或被 ...

幅频特性失真越大的可能越好听

网友F:
电容在不同的频率下的ESR是不同的,容量也是变化的,改换不同类型的电容是可以影响音色的,但是在音频范围内这种影响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很明显,当然符合电路要求的电容代换,不会有任何的变化(至少耳朵不能分辨)。
  至于说固态电容没有电解电容好,更是空穴来风,和哪些说老绿皮碳膜电阻比现在金属膜色环电阻好的是一样的心理,都是些所谓大神,这样能显着他们牛逼些。
  我用在功放、前级上的固态电容多了去了,感觉比电解电容好很多,体积小、性能高,最主要没有爆炸的风险,而且高频特性优良的多。

网友:
固态电容因为没有水(电解液),所以听起来比较干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在不同的频率下的ESR是不同的,容量也是变化的,改换不同类型的电容是可以影响音色的,但是在音频范围 ...

是,我的感觉和您差不多,影响肯定是有,但是要说好牌子的一定是好的,我不太信

网友:
铝电解电容比钽电容音质好,固态电容声音干硬

典型的吃啥补啥中医迷信

伊娜,威马之类贵族电容对音质有提升作用

他们还说金线比铜线声音好,但忘了其实电阻率是铜比金低

电容的封装形式(直插,轴向,贴片),电容的材质(铝电解,钽电容),电容的品牌(国产合格产品和进口名牌),到底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原理是什么?

封装形式无影响,钽电容就电容自身的指标而言好于普通铝电解电容(ESR 和频率特性),电容品牌存在差异,比如刚才说的 ESR 指标、高温耐久性等,显然便宜的国产电容用的材料是差一点(又不是不能用)

耦合电容正切损耗角对音质的影响
不懂就问,这个具体是电容的哪种工艺或材质会带来影响?哪种电容是最优先?

从理想电容角度看,它的幅角应该是 90 度,也就是耗损角 0 度。除了真空,任何介质都做不到没有介质耗损;除了超导体,任何材料都有电阻。介质耗损(Rp)和电容极板的欧姆电阻(Rs)最后都可以以数学形式换算到耗损上。所以,最理想的电容是真空电容,其次是空气电容,标准电容一般就是空气电容和二氧化硅电容(我想应该没人见过二氧化硅电容)

常用低耗损电容介质主要是聚四氟乙烯、聚乙烯和聚丙烯,比如“威马之类贵族电容”,就是指 WIMA MKP4/MKP10 电容(但注意 MKS 之类是很差的)

可见它的耗损角正切非常低,为 0.0001 数量级,也就是说它的幅角非常接近 90 度,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电容。

不过...
1、其实还有更低的介质

2、MKP 电容的结构决定了高频性能不会太好,而上图的高频特性更好 --- 手淫鸡的高频部分电容用的就是这类电容(不过以前是直插的瓷片形式)

当然,如果你让他们用眼睛而不是用耳朵收货的话,估计还是歪马 MKP 电容音质好么

网友:
反正我那俩破耳朵是听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倒是觉得老式的纸卷子电容挺好听的

网友:
就是电容的感抗不同。

网友:
如果电容对声音的影响大到耳朵都可以听出来,那么仪器一定可以测出来差异。

网友:
有影响的。

网友:
参数好的电容理论上是要更优秀些的,但是,这里面有个质变到量变的问题,在电路中只要这个器件是符合设计要求的,就不会带来任何问题。
打个比方,参加竞技跑步比赛,要是去除一根头发是否会对跑步速度产生影响,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是要是去除繁重的衣物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我前年做了一个47耳放,都用的是历年的拆机件,虽然都是好的,但是太过杂乱,听我的耳机真的是左右声道区别明显,所以你能说电容对声音没影响吗?

网友:
很久以前我卖电容的时候,    经常有发烧友找我买电容, 我 多少是懂点装修的 , 理论上 , 想影响音质 , 想在电容上有效果,起作用,   我的经验是用容量过大或者过小的电容, 比如滤波需要用10000UF的  ,用3300UF 或者大一倍,是有效果 , 偶合上 ,用2.2的 ,你给用成10UF的,  听力灵敏的 , 是能听出来 ,这个理论是截止频率不一样  ,或者在分频上   ,容量大一点或者小一点 , 这也能听出来区别 , 我最擅长的是改变电容的颜色 外观   ,容量还是那容量,   比如实际10UF  ,我标成4.7UF   ,听去吧,肯定有区别,分频也是 ,都差不多 , 这个保健品一样, 只管吃去吧,  治不了病也要不了命, 用了都说好 ,   但是如果是同容量的,   对声音还真没影响,   不管换什么品牌的  ,真不容易听出来 ,低速或者换成高速电容了另说,  假如全换, 声音是有区别 , 但说不出来谁好谁坏, 但就消费这来说,    就喜欢那种来路高端,  五颜六色的 ,要是给讲个故事, 马上成交  ,和钻石一样的套路 ,

网友:
电容对音质有影响,那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没有那么教条主义。
很简单,用一个10KHz的方波,分别通过一个10uF的普通铝电解,和一个叠层的贴片独石电容,你肯定能从波型上看出两者的不同。
普通铝电解,极片卷绕的生产工艺,不可避免的会成生寄生电感,这种寄生电感,对高音成份肯定有影响。
而像叠层的独石电容,这种寄生电感,就要小很多。

网友:
以前日本收录机,高级的都用聚丙烯电容,低级的用涤纶电容。

网友:
看看厂家的说法。

网友:
几十年前相信换个电容能提升效果,现在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东西。

网友:
和生产电容的工厂所在地有关系,例如工厂在拉萨,声音就高亢,适合听女高音,像《青藏高原》这种歌。工厂在福岛,声音就不好控制,难以掌控,适合听《大圣歌》。在江门地下700米,声音就诡异,难以捉摸,适合播放鬼片。开玩笑的
应该会对波形有所影响,那也就对声音有影响。但是影响的程度,如果影响非常小,能听出来吗?但是这东西还真不好说,说起来失真度0.00x%,但是声音还真不一样,如此低都能听出来不可思议。发生什么变化会对声音产生什么影响,这个不得而知,这个有点玄,以及怎样控制这种变化(人为地产生某种变化)让声音更好听,又是不得而知。
其实要说影响,显然是三极管的影响最显著,它的非线性太大了。

网友:
  90年代看了《无线电》介绍钽电解电容的性能,我知道它的高频特性好,就在重庆电子大楼对面的一条街买了几只2.2uF,47uF,100uF的钽电容器,换下磁带随身听音频放大电路的输入电容,负反馈电容,结果发现全换高音太强了,换两只输入电容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磁带机时代,艰难获得一款国产垃圾磁带随身听,把里面的耦合电容换成了2.2微法钽电容,听徐怀钰的分飞明显低音下沉很多,细节更多。

网友:
电容器参数有:电容量、额定电压、绝缘电阻、损耗、频率特性。前三项对电路的影响比较容易理解,后两项不太理解。

网友:
理想的耦合电容以及去耦电容的两端交流电源为0,试想一个两端没有交流电压的电容对电路能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
如果电容没影响,那几十年前的收音机录音机,现在听很大比例为什么声音发闷呢?

网友:
有影响,智商越低影响越大,智商正常的话影响基本没有

网友:
某些脑子进水的人认为,保险丝/电线/电源/机壳材料/甚至焊锡都是影响音质的,还有高人远程做法提升音质